串中通信波特率计算

楼主(2014-09-27):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TMOD&0X0F; // 保持TMOD低四位不变。
TMOD=TMOD|0X20; // 设定定时器T1的工作模式为2。
SM0=0; SM1=1;  //串口通讯TI的工作模式,为1,
TH1=0Xf3 ; //256-(1/32*12000000/12)/2400; //设定波特率为2400时,定时器T1的初值。
TL1=TH1; //
TR1=1;  // 定时器打开控股。
REN=1;  //允许串口接收位。
if(RI==1) //接收中断请求标示,必须软件清0;
{ RI=0;
   P2=SBUF; //接收值放在SBUF中, SBUF中的数据赋予P2;
}
}
求助为什么TH1=0Xf3 ;时通信正常。
TH1=256-(1/32*12000000/12)/2400;时通 时就不正常呀,256-(1/32*12000000/12)/2400;的值计算出也为0XF3呀。
求高手详细解答。不要说半句,

网友A:
256-(1/32*12000000/12)/2400
这个表达式计算出来的值不是0XF3,
而是0

网友A:
应该是:256-12000000/12/2400/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1/32*12000000/12)/2400
这个表达式计算出来的值不是0XF3,
而是0

我又计算了一边差不多呀,有小数差不多F2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56-12000000/12/2400/32

计算一下了。波特率=2的SMOD次方/32*fosc/12/(256-X)..波特率为2400=2的SMOD次方/32*fosc/12/(256-X)
反过来不就是X=256—(1/32*12000000/12)/2400吗,2的SMOD次方,SMOD为0。2的0次方,为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1/32*12000000/12)/2400
这个表达式计算出来的值不是0XF3,
而是0

高手老师,详细说明一下,计算原则呀,是不是计算的优先级出错了呀,,我个人是先算括号内的运算再/2400得出的值为13.02。 256-13=243  十六制数为F3呀,,,高手老师,详细说明一下,C程序计算原则呀是我写的优先级出错了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又计算了一边差不多呀,有小数差不多F2呀,,

高手老师,详细说明一下,计算原则呀,是不是计算的优先级出错了呀,,我个人是先算括号内的运算再/2400得出的值为13.02。 256-13=243  十六制数为F3呀,,,高手老师,详细说明一下,C程序计算原则呀是我写的优先级出错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56-12000000/12/2400/32

256-(1/32*12000000/12)/2400,,,计算一下吗

网友A:
1/32已经是0了,

网友A:
做乘除,保持每一步不要<1,<1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乘除,保持每一步不要

十分感谢,现在明白了,还是俺C基础不好。。谢谢了

网友A:
指令的操作,寄存器的运算,比如(1/3)*3 = 0,这样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宏定义一个常数, (1/32*12000000/12)/2400怎么是0,
就不应该了,这是编译器的缺陷。
这些都是基于寄存器的运算操作,
其实编译器有办法可以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
  TH1=256-(1.0/32*12000000/12)/2400;
或者:
   TH1=256-(1/32.0*12000000/12)/2400;
都可以

网友B:
楼主到这里去下个 mcu波特率计算软件http://www.51hei.com/mcudown/    很方便的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define fosc 12000000L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在这里设置
TH1 = TL1 = -(fosc/12/32/B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