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和计数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4-09-29):
自己做的一个小车,蓝牙模块和超声波模块。单独用超声波模块有用,放在一起怎么就没用了,请大神帮我看一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sbit d5=P3^4;
sbit d6=P3^5;
sbit d7=P3^6;
sbit d8=P3^7;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6;
sbit rs=P2^3;
sbit rw=P2^4;
sbit en=P2^5;
sbit  RX=P1^7;
sbit  TX=P1^6;
uchar code table[]={" welcome to fa  "};
uchar code table1[]={"ming chuang zao "};
uchar a;
uint  time=0;
uint s;
void delay(uchar m)
{
        uchar n;
        for(;m>0;m--)
                for(n=110;n>0;n--);
}
void init()
{
        TH0=0;
           TL0=0;
          time=TH0*256+TL0;
        s=time/58;
   if(s<10)
   {
                d1=1;
                d2=0;
                d3=1;
                d4=0;
                d5=1;
                d6=0;
                d7=1;
                d8=0;
                led1=1;
                led2=1;
                led3=0;
                led4=0;
   }
   if(s>15)
   {
                d1=0;
                d2=1;
                d3=0;
                d4=1;
                d5=0;
                d6=1;
                d7=0;
                d8=1;
                led1=0;
                led2=0;
                led3=1;
                led4=1;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1);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1);
        en=1;
        delay(5);
        en=0;
}
void main()
{
        uchar i,j;
        TMOD=0x20;
        SM0=0;
        SM1=1;
        TH1=0Xfd;
        TL1=0Xfd;
        REN=1;
        TR1=1;
        ES=1;
        EA=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hile(1)
        {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date(table[i]);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write_date(table1[j]);
                if(a==0x01)
                {
                        d1=0;
                        d2=1;
                        d3=0;
                        d4=1;
                        d5=0;
                        d6=1;
                        d7=0;
                        d8=1;
                        led1=0;
                        led2=0;
                        led3=1;
                        led4=1;
                }
                if(a==0x02)
                {
                        d1=0;
                        d2=1;
                        d3=0;
                        d4=1;
                        d5=1;
                        d6=0;
                        d7=1;
                        d8=0;
                        led1=0;
                        led2=1;
                        led3=1;
                        led4=0;
                }
                if(a==0x03)
                {
                        d1=1;
                        d2=0;
                        d3=1;
                        d4=0;
                        d5=1;
                        d6=0;
                        d7=1;
                        d8=0;
                        led1=1;
                        led2=1;
                        led3=0;
                        led4=0;
                }
                if(a==0x04)
                {
                        d1=1;
                        d2=0;
                        d3=1;
                        d4=0;
                        d5=0;
                        d6=1;
                        d7=0;
                        d8=1;
                        led1=1;
                        led2=0;
                        led3=0;
                        led4=1;
                }
                if(a==0x05)
                {
                        d1=1;
                        d2=1;
                        d3=1;
                        d4=1;
                        d5=1;
                        d6=1;
                        d7=1;
                        d8=1;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
                if(a==0x06)
                {
                        ET0=1;
                        TH0=0;
                        TL0=0;
                        TMOD=0x01;
                        while(1)
                        {
                                TX=1;
                                delay(10);
                                TX=0;
                                while(!RX);
                                TR0=1;
                                while(RX);
                                TR0=0;
                                init();
                        }
                }
        }
}

void lanya()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a=SBUF;
        }
}

网友A:
我估计是定时器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