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实验试验无锁定输出。请高手帮忙修改为可以一键控制继电器锁定和解除武锁定

楼主(2014-09-29):
/*******************************************************************************
*
--------------------------------------------------------------------------------
* 实 验 名                 : 继电器实验试验

*******************************************************************************/

#include<reg51.h>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sbit RELAY = P1^4;  //定义继电器使用的IO口
sbit K1    = P0^0;  //定义按键使用的IO口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 == 0)        //如果按键按下
                {
                        RELAY = 0; //继电器闭合
                }
                else
                {
                        RELAY = 1;
                }
        }
}

楼主:
可惜无锁定啊,有高手帮我修改一下就好

网友A:
void main()
{
        while(1)
        {
                if(K1 == 0)        //如果按键按下
                {     //延时一下;
                         if(K1 == 0)        //如果按键按下
                        {
                        RELAY = ! RELAY ; //继电器闭合
                        while(K1 == 0);
                        }
                }
        }
}

楼主:
太好了,谢谢,可是试验了下,再按还不能解除锁定啊。因此,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高手啊,再用我想想吧!我是刚学C语言的,可这C语言教程连这最常用的也没有给编出来啊,只有按一下,点动,实际用不上啊!

楼主:
太好了,谢谢,可是试验了下,再按还不能解除锁定啊。因此,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高手啊,再帮我想想吧!我是刚学C语言的,可这C语言教程连这最常用的也没有给编出来啊,只有按一下,点动,实际用不上啊!

楼主:
有时觉得做一个单按键开关都比这个实用,但从总功能来看,还是单片机好用!

网友B: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1 == 0)
        {
                RELAY = 0; //继电器闭
                }
        while(K1 == 1)
        {
                RELAY = 0; //继电器闭
                }
}

网友B: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1 == 0)
        {
                RELAY = 0; //继电器闭
                }
        while(K1 == 1)
        {
                RELAY = 0; //继电器闭
                }

        }
}

网友B: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1 == 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1 == 1) //检测按键是否释放
                    RELAY = ~RELAY;
                }
        }
}

网友B:
检测按键是否释放前面可以加一段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