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2单片机综合板自制红外遥控小车的程序

楼主(2014-09-29):
供给亲们研究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告诉我一下,毕竟第一次发帖。。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L298_2.h"
#include "main.h"

sbit IR=P3^2;
uchar flag;
uchar IRcom[6];
uint LowTime,HighTime;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bit DeCode(void)
{

        uchar i,j;
        uchar temp;
        for(i=0;i<4;i++)
    {
                   for(j=0;j<8;j++)
                   {
                     temp=temp>>1;

                             TH0=0;
                      TL0=0;
                     TR0=1;
                      while(IR==0);
                    TR0=0;
                     LowTime=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while(IR==1);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390)||(LowTime>680))
                           return 0;
                          if((HighTime>450)&&(HighTime<670))
                               temp=temp&0x7f;
                         if((HighTime>1400)&&(HighTime<1890))
                        temp=temp|0x80;
                   }
                   IRcom[i]=temp;

     }
          if(IRcom[2]=~IRcom[3])
          {                IRcom[5]=IRcom[2]&0x0f;
                        IRcom[4]=IRcom[2]>>4;
                        if(IRcom[4]>9) {IRcom[4]=IRcom[4]+0x37;}
                        else {IRcom[4]=IRcom[4]+0x30;}
                        if(IRcom[5]>9)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
          return 1;
}
/***********************************************/
//红外感应处理程序,用的键盘值是本人用于做LED灯
//调控的遥控器中的7个按键,具体看遥控器。
/***********************************************/
void Function(void)
{
        TR1 = 1;
        switch(IRcom[2])
        {
                case 0x5a: Go();break;  //向上,对应小车的前进
                case 0x1c: Stop();break; //中间,对应小车的停止
                case 0x18: Right_Run();break;  //向下,对应小车的后退
                case 0x52: Left_Run();break; //向左,对应小车的左转
               case 0x08: Back();break; //向左,对应小车的右转
                case 0x42: Dangwei += 1;
                               if(Dangwei>10) Dangwei=10;break;
                case 0x4a: Dangwei -= 1;
                               if(Dangwei<=1) Dangwei=1;break;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0;
            TH0=0;
           TL0=0;
           TR0=1;

           while(IR==0);
            TR0=0;
           LowTime=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while(IR==1);
            TR0=0;
           HighTime=TH0*256+TL0;
     if((LowTime>8400)&&(LowTime<9600)&&(HighTime>3900)&&(HighTime<5100))
            {
       if(DeCode()==1)
           {
            Function();
                }

    }
    EX0=1;
}

网友B:
有钱了下来学习。

网友C:
这东西 真心不错哦

网友D:
先顶一个看

网友E(2015-01-06):
为什么不用无线遥控

网友F:
研究研究

网友G(2015-05-04):
孤鸿寡鹄

网友H(2016-11-22):
我想下载,黒币不够

网友I(2017-03-07):
没积分,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J(2018-09-10):
没有电路的吗?

网友K(2018-10-24):
毕业设计用这个能毕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