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汇编程序P0口无法初始化,置高电平无效。请问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4-09-29):
JDQ BIT  P1.0 ;
ORG 00H;
START:
      MOV P0,0FFH;
      SETB JDQ;
K1:
   JB P0.0,K1;
   CALL DE10MS;
   JB P0.0,K1;
   JNB P0.0,$;
   CPL JDQ;
   JMP K2;

K2:
   JB P0.0,K2;
   CALL DE10MS;
   JB P0.0,K2;
   JNB P0.0,$;
        CPL JDQ;
   JMP START;
DE10MS:
D1:    MOV    R4,#2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DJNZ   R3,D1
           RET            ;        返回主程序
           END            ; 汇编程序结束

网友A:
每一个口接一个3.3k-10K的电阻到5V电源

楼主:
硬件有接的,是软件仿真不能通过。

网友B:
JDQ BIT  P1.0 ;
ORG 00H;
START:
      MOV P0,0FFH;
      SETB JDQ;
K1:
   JB P0.0,K1;
   CALL DE10MS;
   JB P0.0,K1;
   JNB P0.0,$;
   CPL JDQ;
   JMP K2;

K2:
   JB P0.0,K2;
   CALL DE10MS;
   JB P0.0,K2;
   JNB P0.0,$;
        CPL JDQ;
   JMP START;
DE10MS:
D1:    MOV    R4,#2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RET            ;        ·μ»ØÖ÷3ìDò
           END            ; »ã±à3ìDò½áê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有接的,是软件仿真不能通过。

程序有小问题;修改好了,试试看
JDQ BIT  P1.0
ORG 00H;
START:
      SETB JDQ
      MOV P0,0FFH
K1:
      JB P0.0,K1
      CALL DE10MS
      JB P0.0,K1
      CPL JDQ
      JNB P0.0,$
      JMP K1
DE10MS:
D1:    MOV    R4,#2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RET            ;
           END            ;

楼主:
谢谢“明白”楼主,下载到机板试 了 一下,完全OK!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