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据存储

楼主(2014-09-30):
/********************1号*************************************/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TIM4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flag==1)                               //标志位有效
                 {

                    flag=0;
                    Dataflash_erase_block(0);
                    delay_us(10);
                    bufferPageWrite(present_count,12,1,FLASH_BUFFER1);
                    delay_us(10);
                    FlashPageWrite(2,present_count,12);
                    delay_us(10);   //往存储芯片中写数据

                        AT45DB_ReadBytes(2,1,12,present_count2); //读取存储芯片中的数据
                        SendData(present_count2,12);
                        SendData(start,15);

                                                                  }

                                                                               }
                                                                               }

/********************2号*************************************/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TIM4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T45DB_ReadBytes(2,1,12,present_count2); //读取存储芯片中的数据

         while(1)
              {
                  if(flag==1)
           {

                   flag=0;
                    Dataflash_erase_block(0);
                    delay_us(10);
                    bufferPageWrite(present_count,12,1,FLASH_BUFFER1);
                    delay_us(10);
                    FlashPageWrite(2,present_count,12);
                    delay_us(10);
                   SendData(present_count2,12);
                   SendData(start,15);
                                                                  }

                                                                               }
                                                                               }

/*****************************************************************************/
  为什么1号程序,读取的数据正确,而2好程序读取的数据是错误的,求解释,谢谢!
其实就是单片机刚上电后,读取掉电前一刻的数据,所以程序要按照2的那样编程。。。。。。。。。

网友A:
存储芯片是什么?

楼主:
AT45DB642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芯片是什么?

AT45DB642D

网友B:
楼主倒是很畅快,上来就直接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