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一直出错不知错在哪里求大神支招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 0x7ff8
sbit CLOCK=P3^5;//给AD一个时钟信号
//uint *p;
uchar code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void delay(uint a);
   void int2(void);
   void int3(void);
   IE=0x8C;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TMOD=0x10;
   TCON=0x44;
   CLOCK=0;
   //p=0x7ff8;//指向AD的地址
   while(1)
   {
   //*p=0;  //打开AD转换器
   *((uint*)AD)=0;
   delay(10);//延时等待执行中断程序
   }

}
void delay(uint a)
{
  uchar j;uint i;
  for(i=0;i<a;i++)
  for(j=0;j<333;j++);
}
void int2(void)    interrupt 2
{
   uint k;uchar i;
   k=*((uint*)AD);//读取转换值
   //k=*p;//读取转换的值
   k=(uint)k*1.0/255*5000;//把转换电压用毫伏表示
   for(i=0;i<10;i++)  //显示转换值
   {
      P1=num[k/1000];P2=0x0e;
      P1=num[k/100%10];P2=0x0d;
      P1=num[k/10%10];P2=0x0b;
      P1=num[k%10];P2=0x07;
   }
}
void int3(void) interrupt 3    //采用定时器给AD一个时钟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CLOCK=~CLOCK;
   return;
}

网友A(2014-10-02):
再说一下错的时候什么情况。数据错误,还是不显示,亦或读不到数据

网友B:
显示的是乱码,好像是AD的地址没有得到 不是0x7ff8,*((uint*)AD)没有值,k也没有值,但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进入到中断函数,执行数码管显示那段程序,可是数码管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下错的时候什么情况。数据错误,还是不显示,亦或读不到数据

我把protues的图给你吧   附件怎么发呀  新手不会发

网友C:
回帖的时候点高级模式  即可上传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