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下载STC-isp

楼主(2014-10-03):
我的单片机下载不了stc-isp式过多次,昨天下载时rs323口(第一块集成块)温度烫手不知为什么,现在就是数码块显示LOUE,下载数码灯不闪,请赐教。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我见你放一个手机充电器当做五伏电源 ,首先排除电源因素 ,然后把USB接口换到电脑的 后置USB 上去 ,要稳定很多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可能是那一块发热严重的  芯片也就是max232坏了

网友A:
现在能显示 love,说明 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已经开始运行 ,这一方面的因素已经可以基本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