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怎么不对啊,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03):
while下面的延时函数没有循环次数,也就是最少写个1进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ile下面的延时函数没有循环次数,也就是最少写个1进去吧

i,j初值都有了

网友C:
电阻值不要太大  延时时间长一些

网友A:
初值有是代表函数内的,到了主函数如果括号里没有数值代表0遍,为假跳过,所以就没有循环延时了

网友D:
哪里不对?点一个LED可以换P2口试试不用上拉。

网友E:
没有不对的地方,我做了仿真,一切都很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初值有是代表函数内的,到了主函数如果括号里没有数值代表0遍,为假跳过,所以就没有循环延时了

那个1其实是true,无限循环除非有break这样的跳出语句

网友G(2016-03-13):
试试其他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