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点阵问题,是板子线路图错了还是我写错了。

楼主(2014-10-04):
编写的是s6,s7,s8,s9的按键可效果却是s6,s10,s14,s18

#include <STC8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e=P2^6;
sbit we=P2^7;
sbit dze=P2^4;
sbit line1= P3^4;
sbit line2= P3^5;
sbit line3= P3^6;
sbit line4= P3^7;

uchar code arr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code array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int g,s,b,gsb,i,x,y,z,temp;
void desplay(gsb);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z=111;
dze=1;//关闭点阵
temp=0;
        while(1)
        {
                keyscan();
                desplay(temp);

        }
}
void desplay(gsb)//数码管扫描显示数字
{
         b=gsb/100;
         s=gsb/10-(b*10);
         g=gsb-(s*10)-(b*100);
        for(i=0;i<3;i++)
        {
                de=1;
                if(i==0)
                {
                        P0=array[b];
                }
                if(i==1)
                {
                        P0=array[s];
                }
                if(i==2)
                {
                        P0=array[g];
                }
                de=0;
                P0=0xff;
                we=1;
                P0=array2[i];
                we=0;
                for(x=0;x<1000;x++)
                {

                }
                P0=0xff;
                //关闭所有P0口数据,方便下次循环用,否则下次循环de=1时会有干扰,鬼影
        }
}
//uint checkkey()//独立键盘
//{
//         key=1;
//         y=0;
//         if(key==0)
//         {
//            y=1;
//                        de=1;//按键时关闭数码管显示
//                        P0=0;
//                        de=0;
//                        we=1;
//                        we=0;
//                 while(key==0)//松手检测
//                {
//
//
//                }
//         }
//         return y;
//}
void keyscan()//矩阵键盘
{

         while(1)
         {
                  line1=0;
                 line2=1;
                 line3=1;
                 line4=1;
                 switch(P3)
                {
                        case 0xee:
                        temp=100;
                        break;
                        case 0xed:
                        temp=101;
                        break;
                        case 0xeb:
                        temp=102;
                        break;
                        case 0xe7:
                        temp=103;
                        break;
                }
        line1=1;
                 line2=0;
                 line3=1;
                 line4=1;
                 switch(P3)
                {
                        case 0xde:
                        temp=104;
                        break;
                        case 0xdd:
                        temp=105;
                        break;
                        case 0xdb:
                        temp=106;
                        break;
                        case 0xd7:
                        temp=107;
                        break;
                }
                line1=1;
                 line2=1;
                 line3=0;
                 line4=1;
                 switch(P3)
                {
                        case 0xbe:
                        temp=108;
                        break;
                        case 0xbd:
                        temp=109;
                        break;
                        case 0xbb:
                        temp=110;
                        break;
                        case 0xb7:
                        temp=111;
                        break;
                }
                line1=1;
                 line2=1;
                 line3=1;
                 line4=0;
                 switch(P3)
                {
                        case 0x7e:
                        temp=112;
                        break;
                        case 0x7d:
                        temp=113;
                        break;
                        case 0x7b:
                        temp=114;
                        break;
                        case 0x77:
                        temp=115;
                        break;
                }
                if(temp!=0)
                {
                        break;
                }
         }
}

网友A:
你好你的电路图呢在哪里?

网友B(2017-02-19):
需要结合线路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