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帮我看下程序 貌似这下2个程序 串口通信不会中断

楼主:
甲机程序:    #include <reg52.h>#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3;
sbit K1 = P1^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Operation_NO = 0;
        SCON = 0x4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I = 0;
        TR1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
                switch(Operation_NO)
                {
                         case 0:
                                        LED1=LED2=1; break;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break;
                }
                Delay(10);
        }
}
********************************************************************************************************************乙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
uint num;
//sfr T2MOD = 0xC9;        //reg52.h头文件中未定义,故此处单独添加sfr定义
sbit SW1 = P1^5;
sbit SW2 = P1^6;
sbit SW3 = P1^7;
sbit LED=  P3^4;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 主程序
//-----------------------------------------------------------------
void  delayms(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2=table[shi];
   delayms(5);
   P0=table[ge];
   delayms(5);
}
uint read(uchar THX,uchar TLX)
{
uchar tl,th1,th2;
  uint val;
  while(1)
   {
            th1=THX;
         tl=TLX;
         th2=THX;
         if(th1==th2)
            break;
   }
   val=th1*256+tl;
   return val;
}
void main()
{
    SCON =0x50;
        PCON =0x00;
        TMOD =0x25;
        TH1  =0xfd;
        TL1  =0xfd;

    TH0  =0X00;
        TL0=0x00;
    TR0  =1;
        TR1  = 1;
           RI   = 0;
while(1)
  {
                        if(RI)
                {
                         RI = 0;
                        switch(SBUF)
                        {
                                 case 'A': LED=~LED;delayms(100);break;
                                case 'B': LED=1;delayms(100);break;
                                case 'C': LED=0;delayms(100);break;
                        }
                }
                else
                        LED=1;
                        delayms(100);

   num=read(TH0,TL0);
   if(num>99)
    {
   num=0;
   TH0=0;
   TL0=0;
    }
   a=num/10;
   b=num%10;
   display(a,b);
  }
}

网友A(2014-10-07):
虽然我看不出你这个程序的错误在哪里?但是我以前写过这方面的程序 ,可以找一个成功的例子给你

网友B:
谢谢  麻烦你发给我 QQ: 804534944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看不出你这个程序的错误在哪里?但是我以前写过这方面的程序 ,可以找一个成功的例子给你

谢谢  麻烦你发给我 QQ: 804534944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