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中写hex 超时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07):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278245744\Image\C2C\)}`KS_I$OI[6TT}J{G{JLET.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278245744\Image\C2C\)}`KS_I$OI[6TT}J{G{JLET.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278245744\Image\C2C\)}`KS_I$OI[6TT}J{G{JLET.jpg用普中写hex  超时什么问题

网友A:
keil设置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C:
对方vb尽快答复

网友D:
根据附图可以看出,没有对串口进行正确设置。设置正确后,如还有连接超时问题,只要重新拔插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