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msp430单片机

楼主(2014-10-10):
如题,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目前国内MSP430F系列的资料和视频很烂, 没有一个算的上真正适合初学者的开发板。你可以买一块最小系统的板, MSP430F 149/169/2552/5438 都可以,自己搭建外设, 从TI的官网下载相关芯片的标准code,和datasheet + user guide  一个一个的用你的板下载调试同时看User guide + datasheet熟悉和掌握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 把这些都做完了, 在写几个综合运用的程序,当这些都做完了你就入门了。你若怕麻烦,也可以买个开发板, 不过,教程都是很烂, 关键是看官方英文的user guide +datasheet 这比任何资料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