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片74HC1651级联读取按键

楼主:
static  Read74hc165( void )
{
    unsigned char i, j  ;
    unsigned char KeyAddress[3];
    unsigned char ReadReturn;
     PL = 0 ;        //锁存并行数据开始
     IN = 1 ;        //准备读串行数据(也起到延时作用)
     PL = 1 ;        //锁存并行数据结束

         KeyAddress[0]=0;
         KeyAddress[1]=0;
         KeyAddress[2]=0;
         ReadReturn=0;

     for( j = 0 ; j < 3 ; j++ )
     {
         for( i = 8 ; i >= 1 ; i-- )
         {
            CLK = 0 ;                   //时钟拉低
            if( IN == 0 )break ;        //有键按下,数据为1
            CLK = 1 ;                    //时钟拉高
         }
         KeyAddress[ j ] = i ;        //有键压下,则i的取值在1~8之间,无键压下,i = 0

         }
         if(flag == 0)      //第一片优先读取
         {
                 for( j = 0 ; j<3 ; j++ )
             {
                 if( KeyAddress[j] == 0 ) ReadReturn = 0x00 ;
                 else
                 {
                    ReadReturn = KeyAddress[ j ] + j * 8 ;
                    break ;
                 }

             }
         }
         else if(flag == 1)     //第三片优先读取     ??????
         {
                  for( j = 2 ; j >=0 ; j-- )
             {
                 if( KeyAddress[ j ] == 0 ) ReadReturn = 0 ;
                 else
                 {
                    ReadReturn = KeyAddress[ j ] + j * 8 ;
                    break ;
                 }

             }
         }

        return  ReadReturn;
}

第一片优先读取是正确的,但是到第三片优先读取的时候就不正确了??求解????

网友A(2014-10-13):
电路图上传一下

网友B:
这就是3个74HC165级联的电路

网友B:
优先读取就是同时按下两个按键的时候,如果程序跑优先读取第一片那段代码,则按下第一片74HC165读取的按键会中断已经按下第三片74HC165读取的按键,反之亦然
上面的代码,就是跑优先读取第三片的时候,读取的按键值不对??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