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检测系统

楼主(2014-10-13):
    该温度检测系统可直接测温,测温范围为-125-+125度,还可以时时对不同时刻的温度进行手动采样,待采样完成后,可以将采样温度一一读出,也可进行定时采样,例如间隔1秒采样温度一次,采样开始有指示灯亮,采样结束指示灯灭,停止采样,一一读出数据。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1^1;
sbit lcdrw=P1^2;
sbit lcden=P1^3;
sbit DQ = P3^7;
sbit JL=P3^0;
sbit DT=P3^1;
sbit DS=P3^2;
sbit LED=P3^3;
uchar code table0[]=" RUI LOVE YING";
uchar unm,temp,temp1,temp2,temp3,kk=0,s,tt=0;
uchar temp00,temp01,temp02,temp03,temp04,temp05,temp06,temp07,temp08,temp09;
uchar xs00,xs01,xs02,xs03,xs04,xs05,xs06,xs07,xs08,xs09;
/*************精确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此延时函数针对的是12Mhz的晶振
delay(0):延时518us 误差:518-2*256=6
delay(1):延时7us   (原帖写"5us"是错的)
delay(10):延时25us    误差:25-20=5
delay(20):延时45us    误差:45-40=5
delay(100):延时205us 误差:205-200=5
delay(200):延时405us 误差:405-400=5
*******************************************/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DQ = 1;                     //DQ复位,不要也可行。
delay(1);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250);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Q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100);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
uchar Read_On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read a byte date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1);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10);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10);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
}
}

uint Get_Tmp()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uchar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1 = b<<4;
temp3=(a&0xf0)>>4;
temp=temp1+temp3;
temp2=(a&0x0f)*0.0625*100;
return temp;
}
void delay1(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n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n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n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n_com(0x80+0x40+add);
   writen_date(0x30+bai);
   writen_date(0x30+shi);
   writen_date(0x30+ge);
}
void writen_sfm1(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n_com(0x80+0x40+add);
   writen_date(0x30+shi);
   writen_date(0x30+ge);
}
void main();

void xianshi_temp()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0');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0);
        writen_sfm(2,temp00);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1');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1);
        writen_sfm(2,temp01);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2');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2);
        writen_sfm(2,temp02);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3');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3);
        writen_sfm(2,temp03);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4');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4);
        writen_sfm(2,temp04);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5');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5);
        writen_sfm(2,temp05);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6');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6);
        writen_sfm(2,temp06);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7');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7);
        writen_sfm(2,temp07);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8');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8);
        writen_sfm(2,temp08);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writen_com(0x01);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writen_date('9');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while(DT)
   {
  writen_sfm1(6,xs09);
        writen_sfm(2,temp09);
   }
   if(DT ==0)
        {
      delay(5);
   if(DT==0)
    {
     while(!DT);
  s=0;
  main();
}}}}}}}}}}}}}}}}}}}}}}
}
void record_temp()
{
if(JL == 0)
  {
   delay(5);
    if(JL == 0)
  {
   while(!JL);
   switch(s)
   {
    case 0:temp00=Get_Tmp(),xs00=temp2;break;
    case 1:temp01=Get_Tmp(),xs01=temp2;break;
    case 2:temp02=Get_Tmp(),xs02=temp2;break;
    case 3:temp03=Get_Tmp(),xs03=temp2;break;
    case 4:temp04=Get_Tmp(),xs04=temp2;break;
    case 5:temp05=Get_Tmp(),xs05=temp2;break;
    case 6:temp06=Get_Tmp(),xs06=temp2;break;
    case 7:temp07=Get_Tmp(),xs07=temp2;break;
    case 8:temp08=Get_Tmp(),xs08=temp2;break;
    case 9:temp09=Get_Tmp(),xs09=temp2;break;
   }
   s++;
   if(s==10)
       s=0;
  }
  }
}
void init()
{
temp00=temp01=temp02=temp03=temp04=temp05=temp06=temp07=temp08=temp09=0;
xs00=xs01=xs02=xs03=xs04=xs05=xs06=xs07=xs08=xs09=0;
s=0;
LED=1;
lcden=0;
lcdrw=0;
writen_com(0x38);
writen_com(0x0c);
writen_com(0x06);
writen_com(0x80);
for(unm=0;unm<14;unm++)
{
writen_date(table0[unm]);
}
writen_com(0x80+0x40+0x05);
writen_date('.');
}
void main()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定
TH0=(65536-50000)/256;       //设定定时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init();
while(1)
{
xianshi_temp();
record_temp();
writen_sfm1(6,temp2);
writen_sfm(2,Get_Tmp());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if(DS==0)
  {
   delay(5);
   if(DS==0)
   {
    LED=0;
if(tt==4)
{
  tt=0;
  switch(s)
   {
    case 0:temp00=Get_Tmp(),xs00=temp2;break;
    case 1:temp01=Get_Tmp(),xs01=temp2;break;
    case 2:temp02=Get_Tmp(),xs02=temp2;break;
    case 3:temp03=Get_Tmp(),xs03=temp2;break;
    case 4:temp04=Get_Tmp(),xs04=temp2;break;
    case 5:temp05=Get_Tmp(),xs05=temp2;break;
    case 6:temp06=Get_Tmp(),xs06=temp2;break;
    case 7:temp07=Get_Tmp(),xs07=temp2;break;
    case 8:temp08=Get_Tmp(),xs08=temp2;break;
    case 9:temp09=Get_Tmp(),xs09=temp2;break;
   }
   s++;
   if(s==10)
       {s=0;
    LED=1;
    while(!DS);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Get_Tmp();
tt++;
}

网友A(2015-05-16):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原理图呢

网友C:
该温度检测系统可直接测温,测温范围为-125-+125度,还可以时时对不同时刻的温度进行手动采样,待采样完成后,可以将采样温度一一读出,也可进行定时采样,例如间隔1秒采样温度一次,采样开始有指示灯亮,采样结束指示灯灭,停止采样,一一读出数据。

网友D(2016-05-06):
我试试行不行

网友E(2019-10-04):
怎么不附上实物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