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片機實驗板電源使用?

楼主(2014-10-14):
單片機實驗板供電電源是用一個5V開關電源還是使用一個舊的手機充電器即可?

网友A:
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来代替  我就经常这样做

网友B:
大家千万不要用错了路由器的九伏电源 ,不然会烧毁的

楼主:
看到有些實驗板上給定的范圍是7.5-12V? 那是否板子有做相應處理?

楼主:
看到有一块实验板供电电路如下图(不知是否有记错)
那个二极管是否是对输入的7.5-12V电压再次整流,然后用7805稳压到5V
还是?

求解?

网友B:
带7805的,可以用5-12v供电,如果不带这个稳压模块的,超过五v马上烧毁

楼主:
樓上  那二極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C(2014-12-13):
你的图里面的顺序接反了,,     1vin   2gnd   3 vout    二极管起到了防止电池接反后烧坏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