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编程时找不到器件怎么回事?

楼主:
大家好!新手学习51单片机编程时找不到器件

网友A(2014-10-16):
你是说 点监测器件无反应是吧   那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B:
什么意思,怎么找不到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怎么找不到器件

开发板和电脑连接ok。选择好了新芯片AT89S52,也导入了hex,校验的时候显示找不到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 点监测器件无反应是吧   那是硬件有问题

大哥,是51坏了还是开发板坏了,是不是需要重新买个开发板啊,帮忙推荐个吧

网友D:
既然能导入hex文件 ,这说明开发板和芯片,以及连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估计应该没有硬件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软件设置有错误

网友C:
可以具体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能导入hex文件 ,这说明开发板和芯片,以及连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估计应该没有硬件方面的问题 ,可能 ...

能具体点不?大神

网友D:
你都能烧程序进去了怎么可能找不到器件呢?

网友C:
51 初学者遇到附件问题,求大神!

51 初学者遇到附件问题,求大神!

网友E(2015-05-10):
你电脑上有CH340和isp软件吗?先通过keil软件编程后,然后用isp。首先要保证ch340安装成功,这样你的单片机才能和你的电脑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