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长按短按问题

楼主(2014-10-14):
现在只有一个按键,当按键短按的时候,灯1亮,当按键长按的时候,灯2亮,不想使用定时器或者中断函数。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d 5000
#define c 5*d
unsigned int cnt;
sbit key=P3^7;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main()
{
   key=1;
  LED1=1;
  LED2=1;
  cnt=0;
  while(1)
  {
     if(key)
      {
       if(cnt>d && cnt<c) LED1=!LED1;//短按&acute;
       cnt=0;
      }
    else
      {
        cnt++;
        if( cnt==c )LED2=!LED2;//长按
        if( cnt>c  )cnt=c+1;
      }
   }
}

网友B:
主函数循环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d 5000
#define c 5*d

不好用啊

网友A:
你用汇编语言,还是c语音?,
复制有错误吗

网友C(2017-09-26):
延时一下在判断 不就行了,若按键还按着  说明是长按

网友D:
没看明白上面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用啊,难道你不是用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