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式操作。。。。请您帮忙改正观点。求指教。

楼主(2014-10-15):
分式操作,就是用中断,执行出来一个标签,让后再将标签赋值。
也就是说让他再时间显示或执行不同的代码。
。。。。。。。省去部分代码。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a==10)
       {
        执行代码;
       }
      if(a=11)
      {
       执行代码;
      }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中断代码;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s++;

if(s==10)
{
a=10;
}
if(a==11);
{
a=11;
}
}

如果您感觉我写的不对,或者是思路不对。欢迎回帖。
谢谢。

网友A:
如果a=10执行主函数中的代码,这时a=11了,那不就乱跑了,这个框架是对的,但是好像还要有其他条件

楼主:
调件?
什么样的条件、

楼主:
分式操作,就是用中断,执行出来一个标签,让后再将标签赋值。
也就是说让他再时间显示或执行不同的代码。
。。。。。。。省去部分代码。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a==10)
       {
        执行代码;
      F=50;
       }
      if(a=11)
    if(F==50)
      {
       执行代码;
      }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中断代码;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s++;
if(s==10)
{
a=10;
}
if(a==11);
{
a=11;
}
}

如果您感觉我写的不对,或者是思路不对。欢迎回帖。
谢谢。

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