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程序员——变量、数据类型和运算符

楼主(2014-10-15):
一、变量:变量时存储数据的一个基本单元,变量的种类各式各样。变量可以分为基本数据类型和引用数据类型,基本数据类型又分为数值类型和非数值类型,数值类型包括整型和非整型。

整型:byte  short    int     long   其中byte和short都是16位,占2个字节,而int  32位,占4个字节,long  64位,占8个字节。

非整型(实型):双精度double型,单精度float型

非数值型:字符型 char

         二、声明一个变量:三要素  数据类型、变量名、数值:int   a=5;变量名的命名规则:首字母由字母、下划线、$组成,变量名由数字、字母、下划线、$四种符号组成。变量名不能是关键字。

         三、运算符:按照运算的个数分为单目运算符、双面运算符和三目运算符,按照功能又分为算术运算符、判断运算符、赋值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等等;

注意:

1. "+"它既可以当做算术运算符,也可以看做一个连接符,当左右两边是两个非数值时,它是连接符;当一边是非数值,一边是数值时,它是连接符;当两边都是数值时,它就是算术运算符加号;

2.++a  代表先自加,然后在运算,a++ 代表先运算,然后在自加 。--a和a--也是同理;

如:int a=1;  int b=++a;执行完这两个语句,a=2;b=2;而int a=1;int b=a++;执行完这两个语句,a=2,b=1;

3.&和&&区别:都是逻辑&,两边都是true时才是true,但是当左边为false是,在&这,右边仍然要执行,而在&&这,右边就不用在执行了。

4.|和||的区别:都是逻辑或,两边只要有一边是true,结果就是true,在|这,左边是true,右边仍然要执行,而在||这,左边一旦是true,右边就不要再执行了。

          四、类型的自动转换:int+double=double,整型和实数运算会向实数转换;char+String=String;

int 和byte虽然都是整型,但是长度不一样。

注意:byte   b=5;    b=b+5;和b+=5;是有区别的:b=b+5;动作了两次,先运算后赋值,有一个向上转型的过程,所以运行出错,因为b是byte型。占2个字节,而运算结果b+5是int类,占四个字节。类型不匹配,所以不能运行。而b+=5;动作了一次,既是赋值,5,默认为byte型,所以运行成功。

          五、数据类型的强制转换和数据的输入:

格式:(类型名) 表达式;如:int b=(int)10.2;就是把double型的实数强制转换为整型数据。

数据的输入:要引入包

import  java.util.Scanner;

//声明一个变量(引用),并指向键盘输入的对象;

Scanner in=new Scanner(System.in);

接受不同的数据方法不同:

整型为: int  a=in.nextInt();      double实型为:  double b=in.nextDouble();

字符串型:String s=in.next();

          六.boolean类型:又称为布尔类型,它只有两个值,true和false

          七、java运算中的优先级:先计算,再判断,而逻辑,后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