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程序员——程序控制语句(顺序、选择、循环)

楼主(2014-10-15):
       一、选择语句:if条件结构:

1:if结构,if(判断条件)语句;如果条件为true就执行语句,如果为false就不执行;

2:if(判断条件){执行语句1;}else{执行语句2;}      如果条件true,就执行语句1,否则就执行语句2,

这两个语句总是要执行一个;

3:if(判断条件){执行语句1}else if(判断条件2){语句2}、、、、、else{语句n}

这是多重if结构,如果1不满足,就判断2是否满足,再往下执行,如果都不满足,就执行else里面的内容;

注意:

如果是if()这种结构,它只能控制与它最近的那条语句,成立就执行,不成立就跳过,然后顺序执行下一条语句。

if嵌套机构:if(1){       if(2){    }else{      }  }else{             }

如果条件1满足,再去判断条件2,满足执行条件2下面的语句,不满足,执行内层的else语句;如果条件1不满足,那么直接就不判断条件2.执行外层的else{   }内的语句;

         二、  switch语句:switch就相当于开关,switch(a)里面的内容为判断条件,它为什么,就去下面的循环体重去找对应的语句:switch()内的判断内容可以为byte ,short,int, char四种类型:

case: a 执行语句:break;

注意:这里说几个关键字:

1.break:跳出 当case后面的执行语句结束后,如果后面有break;那么直接跳出switch()循环;

另一种用法是在判断语句中跳出作用域内的循环。

2.default:当循环体中没有对应的值时,那么就执行default语句,然后在顺序执行,default的位置不固定,可以放在case语句的上面、中间、或者下面,如果没有对应的case值,就执行default,然后顺序执行,即使数值不对应也可以执行;

3.continue:continue用于跳出当次循环,如果在循环语句中执行到continue,那么此次循环结束,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所以continue或者break后面跟上语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三、生成随机数的两种方式:

1.首先要引入包:import java.util.Random;

Random aa=new Random(); //声明一个随机数型变量aa,并指向生成的随机数

int num=aa.nextInt(10);//定义一个变量接受,生成0到9之间的10个随机数;

2.另一种方法是支持多线程的,即 int  num=(int)(Math.random()*10);

      四、循环结构:while结构,do   while结构       for循环结构

1.while(判断1){   执行语句} 如果判断1为true,就执行循环体中的语句,它是先判断后执行;

2、do {  执行语句  }  while(判断1);先判断后执行,执行完判断为true,继续执行,不满足,向下执行;

3、for(初始化变量;判断语句;增量){    循环体}

先初始化变量,然后判断语句是否成立,为true就执行循环体,为false,就不执行;执行完循环体,执行增量,在继续判断,然后为true,就继续执行,为false就跳出循环,执行下面的语句;

     五、总结:

1.if()语句与switch语句的区别,以及三目运算符什么时候使用问题,如果判断的是数值,可以使用switch(),看起来直观明了,而且比较简单;三目运算符时候判断三个一下数值,if结构中可以判断boolean类型的表达式;

2。while和 do{}while() 的区别:就是在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do{}while();会执行一次,而while不会执行;

3, 什么时候使用for,什么时候使用while,在明确循环次数的情况下,尽量使用for循环,但是能用for循环实现的功能,while(){}循环也一定能实现;

4.累加思想:求和:首先定义一个变量,并进行初始化,int   sum=0;然后在for循环中对其进行累加

for(;;)(sum+=i;i++;)

5.计数思想:也是和累加思想异曲同工。int count=0;然后在for循环每执行一次,就计数一次,退出循环时输出就可以了。

6.for循环的嵌套思想:

(1):九九乘法表,外循环的for控制行数,内循环的for控制列数

for(int i=1;i<=9;i++){

         for(int j=1;j<=i:j++){

          System.out.println(j+"*"+i+"="+j*i);

}

}

(2):打印三角型,上三角、下三角、还有冒泡排序,选择排序都要用到for循环的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