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管低電壓控制高電壓,不明白?

楼主(2014-10-16):
我们的单片机的IO口是5V系统,如果直接接12V系统会烧坏单片机,所以我们加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工作电压高于单片机的IO口电压,用5VIO口来控制12V的电路,如图3-8所示。

3-8 三极管控制电路图
3-8里所示,当IO口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导通,OUT输出低电平0V,当IO口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OUT则由于上拉电阻R2的作用而输出12V的高电平,这样就实现了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的工作原理。
不明白为什么当导通时OUT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A:
饱和导通时,三极管的压降仅仅是“结电压”,其余电压都消耗在R2上了。所以输出低电压。

楼主:
谢谢
那上面的12V这时起什么作用?

楼主:
对这些知识一直很混顿

网友B:
IO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等于短路,所以out就是接地,IO低电平,三极管截止,等于不通,12V电源经过电阻加在out上就是高电平位,只是个信号,不能带负载,因为有电阻,一般这个用于非得操作,比如共阳极的转共阴极或者输出接继电器需要上电低位等

楼主:
谢谢

我还要再想想

网友C:
建议楼主恶补一下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D:
三级管导通条件是集电极反偏,发射极正偏。12V给集电极提供反偏电压。IO口5V相当于提供发射极正偏电压。Uc>Ub>Ue。三级导通,这时集电极和发和极之间的电压之相差0.2V,大部分电压在电阻上。可以看做电阻直接接地,所以输出电压为零。当IO为低电平时,Ub=Uc,三级管截止,这时输出电压为12V.

网友E(2014-11-28):
输出端应接三极管E极,图中E极不应接地

网友F(2016-12-31):
这只是导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