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10-17):
MSP430G2231如何在超低功耗的模式下输出占空比为1/3,懂的给个提示说明,

楼主:
MSP430G2231如何在超低功耗的模式下输出占空比为1/3,38KHZ的频率懂的给个提示说明

网友A:
这个占空比33% 不是特别准, 因为14不够3整除
// *************Frequency= 38K,dutycycle=33%*******************************
//               MSP430G25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2/TA1|--> CCR1 - 33% PWM
//
// as SMCLK = MCLK  = default DCO=1.045MHZ
// CCR0= 1045000/38k/2=14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CCR0 = 14;                                // PWM Period/2
  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CCR1 = 9;                                 // CCR1 PWM duty cycle at 33%
  TACTL = TASSEL_2 + MC_3;                  // SMCLK, up-down mod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楼主(2015-03-18):
谢谢,你的解答,可是我测量下功耗还是很大,有3MA左右,大师,请问下,如果我把占空比跳到0.1%是不是功耗更低,该如何写程序,谢谢,我是新手,

楼主:
另外我看了下你的CCR0频率控制,CCRQ占空比控制,也就是说改变频率调CCR0,改变占空比调CCR1,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还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CCR0= 1045000/38k/2=14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CCR0 = 14; 这个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CCR1 = 9; 这个占空比是怎么计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