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用上翻与下翻键设置参数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for(bz_p=1;bz_p<8;bz_p++)
        {
               if(bz_s == 0)
           {
          s_v = s_min;
          s_min = s_v;
          key6();
                                     key5();
          d_s_min();
           }
         if(bz_s == 1)
           {
          s_v = s_sec;
          key6();
                                     key5();
          s_sec = s_v;
          d_s_sec();
           }

        }

    }
    else
    {
    change_p();
    }
   g=sv;
   dis_ply(g);
   for(i = 2; i < 0; i--)
   {
    dis_ply(xss[i-1]);
   }

}
void key5() 上翻键
{

  if(S5==0)
  {
    delay(10);
    if(S5==0)
      {
   delay(50);
        if((!bz_e)&(bz_s<2))      //分钟、秒数值+s_v
            {
        if(s_v > 58)
        {
           s_v = 0;
        }
        else
        {
           s_v++;
        }
          }

       }
     }
}
/****按键6下翻键*******/
  void key6()
{

if(S6==0)
  {
    delay(20);
    if(S6==0)
      {
   delay(50);
      if((!bz_e)&(bz_s<2))              //分钟、秒数值-
      {
               if(s_v < 1)
         {
          s_v = 59;
            }
         else
         {
         s_v--;
            }
       }
             }
    }
}

网友A:
电路图呢?楼主

楼主:
我只有PCB图

网友A:
有图的话就直观一些 ,这样子比较难

楼主:
帮我看看时间设置那块,调试时间显示个位可调,但显1、3、5、7、9、,十位只显0

void main()
{while(1)
{
       OE2=1;
       switch(key)                                                    // 键盘扫描
                                {
                                    case 1:  key1();break;
                                        case 2:  key2(); break;
                                        case 3:  key3(); break;
                                        case 4:  key4(); break;
                                        case 5:  key5(); break;
                                        case 6:  key6(); break;
                                        case 7:  key7(); break;
                                        case 8:  key8();break;
                            default :break;
                        }
         for(key=1;key<8;key++);
               if(bz5==1)
                          {
                           bz1=1;
                           ZS=0;             //指示灯亮
                          }
                          else
                          {
                          bz1=0;
                          ZS=1;             //指示灯亮
                          }
                         if(bz_e)
                                  {
                                                                        if(bz_s == 0)
                                                                          {
                                                                                s_v = s_min;      //分钟  设置
                                                                                key3();
                                                                                key4();
                                                                                key5();
                                                                                key6();
                                                                                s_min = s_v;
                                                                                d_s_min();
                                                                          }
                                                                          if(bz_s == 1)
                                                                          {
                                                                                s_v = s_sec;      //秒钟  设置
                                                                                key3();
                                                                               key4();
                                                                                key5();
                                                                                key6();
                                                                                s_sec = s_v;
                                                                                d_s_sec();
                                                                          }

                                }
                                else
                                {
                                change_p();

                                }
                                        g=s_v;
                                        dis_play(g);
                                        for(i =2; i < 0; i--)
                                        {
                                        dis_play(xss[i-1]);
                                        }

        }
void dis_play(int i)
        {
                if (i<99)
                        {

                            sdz[31]=i%100/10;//十
                                sdz[32]=i%10;
                        }
                else
                                sdz[31]=sdz[32]=0xff;
                                xss[0]=get_code(sdz[32]);
                                xss[1]=get_code(sdz[31]);
                                return;
        }
void key3()
{
   if(S3==0)
  {
    delay(30);
    if(S3==0)
      {
   delay(60);
         if(!bz_e)        //工件直径选择
    {

       if(bz_p >7)
        {
      bz_p =1;
     }
    else
     {
      bz_p++;
     }

               }
        }
}
}

void key4()
{
    if(S4==0)
         {
           delay(30);
           if(S4==0)
                    {
                         delay(60);
             if(!bz_e)
                                {
                                        if(bz_p <2)
                                        {
                                                bz_p =8;
                                        }
                                        else
                                        {
                                                bz_p--;
                                        }
                                 }
                        }
      }
}

/****按键5时间设置上翻键*******/
void key5()
{

         if(S5==0)
         {
           delay(30);
           if(S5==0)
                    {
                        delay(60);
             for(bz_s=0;bz_s<2;bz_s++)                       //分钟、秒数值+s_v

                                                                if(s_v > 58)
                                                                {
                                                                   s_v = 0;
                                                                }
                                                                else
                                                                {
                                                                          s_v++;
                                                                }

                     }

     }

}

/****按键6时间下翻键*******/
  void key6()
{

if(S6==0)
         {
           delay(30);
           if(S6==0)
                    {
                        delay(60);
                  for(bz_s=0;bz_s<2;bz_s++)                       //分钟、秒数值-

                                                                if(s_v < 1)
                                                                        {
                                                                         s_v = 59;
                                                                    }
                                                                        else
                                                                        {
                                                                        s_v--;
                                                                    }

             }
    }
}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main()
{while(1)
{

图还传不上来

楼主:
我只有线路图  压缩文件

Backup of PREVIO~1.rar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有线路图  压缩文件

这是动态显示,用两片74hc245与芯片P2口连接,P2既做6位数码管显示的输出 ,又做按键的输入,以上程序根据这个硬件来做的

楼主:
今天终于把图弄好传上来了,各位看看,谢谢

电路图

Schematic Prints.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main()
{while(1)
{

经过修改bz_s这句 for(bz_s=0;bz_s<1;bz_s++)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A:
楼主果然厉害,我看了半天也找不出原因来

楼主:
就不要笑话我了,我确实以前没做过动态按键控制与显示 ,后面还有存储器的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