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

楼主(2014-10-18):
我的原理,采用4个按键进行设置参数,第一个按键设置页面+;第二个按键是设置页面-;第三个按键是设置每个界面的分钟,秒钟+;第四个按键设置每个页面分钟、秒钟-;现在页面翻页没问题,但秒钟,分钟+,-按下没反应,程序写在下面,帮我看看,谢谢
void main()
{
uint g=0;
while(1)
{
       OE2=1;
       switch(key)          // 键盘扫描
    {
        case 1:  key1();break;
     case 2:  key2(); break;
     case 3:  key3(); break;
     case 4:  key4(); break;
     case 5:  key5(); break;
     case 6:  key6(); break;
     case 7:  key7(); break;
     case 8:  key8();break;
              default :break;
          }
  for(key=1;key<8;key++);
        if(bz5==1)
     {
      bz1=1;
      ZS=0;      //指示灯亮
     }
     else
     {
     bz1=0;
     ZS=1;      //指示灯亮
     }
    if(bz_e)
      {   for(bz_p=1;bz_p<8;bz_p++)      //bz_p是页面标志位;
        {
               if(bz_s == 0)                          //bz_s是时间设置标志位
           {
          s_v = s_min;      //分钟 设置      //s_v是秒分钟加减键变量
          s_min = s_v;
          key5();
           key6();
          d_s_min();
           }
         if(bz_s == 1)
           {
          s_v = s_sec;      //秒钟  设置
          key5();
            key6();
          s_sec = s_v;
          d_s_sec();
           }
         }
       }
    else
    {
    change_p();     //
    }
   g=s_v               //显示数据按下键都没作用 ,帮我看看,谢谢
   dis_ply(g);            显示界面
   for(i = 2; i < 0; i--)
   {
    dis_ply(xss[i-1]);
   }
}
void key3()
{
   if(S3==0)
  {
    delay(30);
    if(S3==0)
      {
   delay(60);
         if(!bz_e)        //工件直径选择
    {

       if(bz_p >7)
        {
      bz_p =1;
     }
    else
     {
      bz_p++;
     }

               }
        }
}
}
/****按键4时间设置上翻键*******/
void key4()
{
    if(S4==0)
  {
    delay(30);
    if(S4==0)
      {
    delay(60);
             if(!bz_e)
    {
     if(bz_p <2)
     {
      bz_p =8;
     }
     else
     {
      bz_p--;
     }
     }
   }
      }
}
/****按键5时间设置下翻键*******/
void key5()
{

  if(S5==0)
  {
    delay(10);
    if(S5==0)
      {
   delay(50);
        if((!bz_f)&(bz_s<2))      //分钟、秒数值+s_v
            {
        if(s_v > 58)
        {
           s_v = 0;
        }
        else
        {
           s_v++;
        }
          }

       }
     }
}
/****按键6分秒-键*******/
  void key6()
{

if(S6==0)
  {
    delay(20);
    if(S6==0)
      {
   delay(50);
      if((!bz_f)&(bz_s<2))              //分钟、秒数值-
      {
               if(s_v < 1)
         {
          s_v = 59;
            }
         else
         {
         s_v--;
            }
       }
             }
    }
}

楼主:
oid  change_p()
{
if(bz1==1)
   {
   if(bz_p == 1)
        {
    led_page1(0);
        sdz[0]=sdz[31];
        sdz[1]=sdz[32];
        }
        if(bz_p == 2)
        {
        led_page1(1);
         sdz[2]=sdz[31];
         sdz[3]=sdz[32];

        }
        if(bz_p == 3)
        {
        led_page1(2);
         sdz[4]=sdz[31];
         sdz[5]=sdz[32];
        }
        if(bz_p == 4)
        {
        led_page1(3);
        sdz[6]=sdz[31];
        sdz[7]=sdz[32];

        }
        if(bz_p == 5)
        {
           led_page1(4);
           sdz[8]=sdz[31];
           sdz[9]=sdz[32];
        }
    if(bz_p == 6)
        {
           led_page1(5);
                sdz[10]=sdz[31];
            sdz[11]=sdz[32];
        }
        if(bz_p == 7)
        {
           led_page1(6);
           sdz[12]=sdz[31];
           sdz[13]=sdz[32];
        }
        }
if(bz1==0)
        {
        if(bz_p == 1)
        {
                led_page2(0);
                sdz[14]=sdz[31];
            sdz[15]=sdz[32];
        }
        if(bz_p == 2)
        {
                led_page2(1);
                sdz[16]=sdz[31];
            sdz[17]=sdz[32];
        }
        if(bz_p == 3)
        {
            led_page2(2);
                 sdz[18]=sdz[31];
             sdz[19]=sdz[32];

        }
        if(bz_p == 4)
        {
                led_page2(3);
                sdz[20]=sdz[31];
            sdz[21]=sdz[32];
        }
        if(bz_p == 5)
        {
           led_page2(4);
           sdz[22]=sdz[31];
           sdz[23]=sdz[32];
        }
    if(bz_p == 6)
        {
           led_page2(5);
                sdz[24]=sdz[31];
            sdz[25]=sdz[32];
        }
        if(bz_p == 7)
        {
           led_page2(6);
           sdz[26]=sdz[31];
           sdz[27]=sdz[32];
        }
        if(bz_p == 8)
        {
           led_page2(7);
                sdz[28]=sdz[31];
            sdz[29]=sdz[32];
        }
        }
        }
void  d_s_min()
   {
   if(!bz_f)
     {
         if(bz_p==1)
          {
           s_min= sdz[0];
           Write24c02(s_min,0x01);
           }

      if(bz_p==2)
          {
           s_min= sdz[2];
           Write24c02(s_min,0x03);
           }
         if(bz_p==3)
          {
           s_min= sdz[4];
           Write24c02(s_min,0x05);
          }
          if(bz_p==4)
          {
           s_min= sdz[6];
           Write24c02(s_min,0x07);
           }

         if(bz_p==5)
          {
           s_min= sdz[8];
           Write24c02(s_min,0x09);
          }
          if(bz_p==6)
          {
           s_min= sdz[10];
           Write24c02(s_min,0x0b);
          }
        if(bz_p==7)
          {
           s_min= sdz[12];
           Write24c02(s_min,0x0d);
          }
          }
           else
         {
           if(bz_p==1)
          {
           s_min= sdz[14];
           Write24c02(s_min,0x10);
           }

      if(bz_p==2)
          {
           s_min= sdz[16];
           Write24c02(s_min,0x12);
           }
         if(bz_p==3)
          {
           s_min= sdz[18];
           Write24c02(s_min,0x14);
          }
          if(bz_p==4)
          {
           s_min= sdz[20];
           Write24c02(s_min,0x16);
           }

         if(bz_p==5)
          {
           s_min= sdz[22];
           Write24c02(s_min,0x18);
          }
          if(bz_p==6)
          {
           s_min= sdz[24];
           Write24c02(s_min,0x20);
          }
        if(bz_p==7)
          {
           s_min= sdz[26];
           Write24c02(s_min,0x22);
          }
             if(bz_p==8)
          {
           s_min= sdz[28];
           Write24c02(s_min,0x24);
          }
              if(bz_p==9)
          {
           s_min= sdz[30];
           Write24c02(s_min,0x26);
          }

     }
}

void  d_s_sec()
   {
  if(!bz_f)
        {
        if(bz_p==1)
          {
           s_sec= sdz[1];
         Write24c02(s_sec,0x02);
           }

      if(bz_p==2)
          {
            s_sec= sdz[3];
         Write24c02(s_sec,0x04);
           }
         if(bz_p==3)
          {
            s_sec= sdz[5];
         Write24c02(s_sec,0x06);
          }
          if(bz_p==4)
          {
            s_sec= sdz[7];
         Write24c02(s_sec,0x08);
           }

         if(bz_p==5)
          {
            s_sec= sdz[9];
         Write24c02(s_sec,0x0a);
          }
          if(bz_p==6)
          {
            s_sec= sdz[11];
         Write24c02(s_sec,0x0c);
          }
        if(bz_p==7)
          {
            s_sec= sdz[13];
         Write24c02(s_sec,0x0e);
          }
          }
          else
          {
           if(bz_p==1)
          {
           s_sec= sdz[15];
         Write24c02(s_sec,0x11);
           }

      if(bz_p==2)
          {
            s_sec= sdz[17];
         Write24c02(s_sec,0x13);
           }
         if(bz_p==3)
          {
            s_sec= sdz[19];
         Write24c02(s_sec,0x15);
          }
          if(bz_p==4)
          {
            s_sec= sdz[21];
         Write24c02(s_sec,0x17);
           }

         if(bz_p==5)
          {
            s_sec= sdz[23];
         Write24c02(s_sec,0x19);
          }
          if(bz_p==6)
          {
            s_sec= sdz[25];
         Write24c02(s_sec,0x21);
          }
        if(bz_p==7)
          {
            s_sec= sdz[27];
         Write24c02(s_sec,0x23);
          }
            if(bz_p==8)
          {
            s_sec= sdz[29];
         Write24c02(s_sec,0x2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