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

楼主(2014-10-19):
51单片机系统震荡频率12MHz,用p1.4每隔1ms输出一个100us的负脉冲,汇编语言编程实现。

网友A:
又是求程序的,这么简单的程序就不知道自己找资料编写吗,

网友A:
建议使用软件仿真,先把延时程序调准,然后再做一个大循环,结合延时程序不停的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就能实现你上面所说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