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之一“带型参的无源蜂鸣器驱动程序”

楼主(2014-10-19):
本人不想说有源蜂鸣器的不足,只是无源蜂鸣器有很多优点,声音清脆响亮,是设备报警器的理想选择;电压适应范围大,用途广泛;可以改变方波时间参数,使输出音频变调;还可以语音和音乐输出时当喇叭使用,学习单片机无源蜂鸣器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编程时比较麻烦,所以就想到编一个带型参的驱动程序把它固定下来,以后可以任意改变参数反复调用。今天拿来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各位有所启发,且一起讨论完善之。

#include <reg52.h>
#define 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INT8 unsigned char
sbit BUZZER=P1^5;

void Delay(INT16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INT16 x,y;
        for(x = xms; x > 0; x --)
                for(y = 110; y > 0; y --);
}

void Buzzer(INT16 Number,INT8 Time)          //可以选择鸣响次数和音频
{
        INT8 h,j;
        INT16 i ;
        for (h = 0; h < Number; h ++)
        {
                for (i = 0; i < Time; i ++)
                {
                        BUZZER = ~BUZZER;              //BUZZER取反
                        for (j = 0 ; j < 100 ; j ++);   //需要产生方波,调节音频
                }
                Delay(100);                         //间隔时间
        }
        BUZZER = 0;                      //注意PNP=0;NPN=1关闭蜂鸣器,否则三极管电流会很大。
}

void main()
{
        while(1)
        {
        Buzzer(50,100);                         //任意调节参数,选择自己喜欢的鸣叫次数和音频
        }
}

下次讨论驱动电路。

网友A:
好东东 坐等楼主发 驱动电路啊

网友A:
十分全给了

网友B:
我怎么调试的时候提示 buzzer(50,100)  参数问题

楼主:
欢迎诸位参与,并且谢谢a119和admin的提携。
现在发三种我常用的蜂鸣器驱动电路。复合型驱动可以做的比较响,直接当报警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字母大小写的问题,再试试。

雨山51网友,调试通过了吗?我愿意与你交流。

楼主:
无源蜂鸣器的实用程序。
//修改变量模拟警车,消防车警报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 unsigned int
sbit BUZZER = P1 ^ 5;
INT8 FMQ;
INT16 Flag;

void Delay(INT16 xms)       //延时函数
{
        INT16 x,y;
        for(x = xms; x > 0; x --)
                for(y = 110; y > 0; y --);
}

void Fmq_Warning()
{
        TMOD = 0x01;
        FMQ = 0x00;
        TH0 = 0x00;
        TL0 = 0xFF;
        TR0 = 1;
        IE = 0x82;
        Flag = 0;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0:FMQ ++;break;
                        case 1:FMQ --;break;
                }
                if (!(FMQ ^ 0xFF)) Flag = 1;
                if (!(FMQ ^ 0x00)) Flag = 0;
                Delay(10);                                                 //改变节奏。取值1为警车声;取值10为消防车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FE;
        TL0 = FMQ;
        BUZZER = ~BUZZER;
}

void main()
{
        Fmq_Warning();
}

网友D:
不错,这个是我看过的有史以来最清晰的的单片机视频教程

网友E: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

楼主:
再分享一个模拟 "叮咚“门铃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 unsigned int
INT8 F_5hz,F_7hz;
INT16 T_cnt;

bit Stop;
bit Flag;

sbit FMQ = P1 ^ 5;                                 //蜂鸣器接口
sbit KEY = P1 ^ 0;                                 //按键接口

void Delay( INT16 xms )       //延时函数
{
        INT16 x,y;
        for(x = xms; x > 0; x --)
                for(y = 110; y > 0; y --);
}

void FMQ_init( void )
{
        TMOD = 0x02;
        TH0 = 0x06;
        TL0 = 0x06;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void )
{
        FMQ_init();
        while( 1 )
        {
                if( KEY == 0 )
                {
                        Delay( 10 );
                        if( KEY == 0 )
                        {
                                F_5hz = 0;
                                F_7hz = 0;
                                T_cnt = 0;
                                Flag = 0;
                                Stop = 0;
                                TR0 = 1;
                                while( Stop == 0 );
                        }
                }
                FMQ = 0;                                           //NPN驱动取值0;PNP驱动取值1;
        }
}

void t0( void ) interrupt 1 using 0
{
        T_cnt ++;
        if(T_cnt == 1000)                                   //改变节奏
        {
                T_cnt = 0;
                if( Flag == 0 )
                {
                        Flag = ~Flag;
                }
                else
                {
                        Stop = 1;
                        TR0 = 0;
                }
        }
        if( Flag == 0 )
        {
                F_7hz ++;
                if( F_7hz == 1 )
                {
                        F_7hz = 0;
                        FMQ = ~FMQ;
                }
        }
        else
        {
                F_5hz ++;
                if( F_5hz == 3 )
                {
                        F_5hz = 0;
                        FMQ = ~FMQ;
                }
        }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F(2015-06-19):
BUZZER = 0;                      //注意PNP=0;NPN=1关闭蜂鸣器,否则三极管电流会很大
NPN=1,三极管不导通了,蜂鸣器还是工作的,楼主搞反了吧?

楼主:
路过,来看看。我推荐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不知兄弟使用的是什么类型蜂鸣器?

网友G(2016-05-04):
楼主能给个程序吗?实现无源蜂鸣器响五秒,停半秒,再响五秒,然后停止。

网友H(2017-05-01):
我刚好做了一个有源蜂鸣器的接线电路,把这个程序烧录进去之后蜂鸣器就响了

网友I:
用for语句循环的延时函数都有个问题 在延时的时候除了中断单片机什么事都干不了 只能在for里循环 这样的程序学习和玩还可以 做事不太合适 比如 11.0592MHz晶振下AD转换一次才100ns 蜂鸣器延时都是毫秒级的 差一个数量级 听一声响的时间能把8路AD扫几遍了

网友J(2018-01-12):
在吗楼主,怎么联系你479680600我的QQ号,急盼

网友K:
void Buzzer(INT16 Number,INT8 Time)  函数里面的
Delay(100);          //间隔时间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欢迎诸位参与,并且谢谢a119和admin的提携。
现在发三种我常用的蜂鸣器驱动电路。复合型驱动可以做的比较 ...

可以讲讲你这个(复合型)两级三极管的驱动的原理吗,为什么复合型的声音会很大?

网友L(2018-08-30):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意思是感应电动势吧

楼主:
感谢大家都来参与讨论,交流心得,共同提高学习单片机的兴趣。这是51论坛的宗旨,也是我“抛砖”之初衷。关于dzbj老师指出的延时问题,非常好。大家在实际应用中timer定时中断函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