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代码有问题:用 《STC125A.H》单片机写了一个时间程序,用的1602的液晶

楼主(2014-10-19):
用 《STC125A.H》单片机写了一个时间程序,用的1602的液晶。输入程序后,可以走时间。但调时间就有问题了,按下键盘,液晶的光标总是最后一个字符上显示。我设定的是按一下键盘,光标移动到秒的个位,再按到分的个位。可现在按下光标就是在秒的个位左右移动。应该怎么办?下面是程序的出错出
void keyscan()
{
//while(1)
{
  if((P35)==0)
        {
      delay(5);
                  if((P35)==0)
                        {
                                bb++;
                                while(!(P35));

                                if(bb==1)
                                {
                TR0=0;
                                 lcd_command_write(0x80+0x40+12);
                                        lcd_command_write(0x0f);
                          }

                                if(bb==2)
                                {

            lcd_command_write(0x80+0x40+9);
                                                 lcd_command_write(0x0f);
        }

                                if(bb==3)
                                {

            lcd_command_write(0x80+0x40+6);
                   lcd_command_write(0x0f);
        }

                                if(bb==4)
                                {
             bb=0;
                                           lcd_command_write(0x0c);

                   TR0=1;
        }

                        }
  }
}
}

void main()
{
  lcd_init1();
        lcd_string_write(4,0,"2014-10-18");
  lcd_string_write(5,1,"00:00:00");
        while(1)
        {
                {
                 keyscan();
                }
      if(aa==20)
      {
         aa=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e++;
                                                if(she==24)
                                                {
               she=0;
            }
          }
                                        sfm_write(5,she);
        }
                                sfm_write(8,fen);
      }
      sfm_write(11,miao);

  }

}

网友A:
不一定就是这一部分的程序出错了,这个要结合全部的程序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