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学习板上数码管显示8051

楼主(2014-10-20):
            我是初学单片机的学员只懂汇编语言编的程序是否合理请各位老师指正,使用的学习板是在论坛买的。
             ORG   0000H            ;晶振6,数码显示8051右移程序
             AJMP  START
START:   MOV   SP,#60H
             MOV   R0,#250
aaa1:     MOV   R1,#250        ;上电延时
             DJNZ  R1,$
             DJNZ  R0,aaa1
KKK:      CLR   P1.4
             MOV   R2,#0FFH       ;循环次数
KK:        MOV   A,#7FH         ;数码显示8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1110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3FH          ;数码显示0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110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6DH          ;数码显示5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10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06H          ;数码显示1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0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DEC   R2
             CJNE  R2,#0H,KK
             MOV   R3,#1
             DEC   R3
             CJNE  R3,#0H,KK
KK1:         MOV   A,#7FH           ;数码显示8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110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3FH           ;数码显示0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10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6DH           ;数码显示5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0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06H           ;数码显示1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0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DEC   R2
             CJNE  R2,#0H,KK1
             MOV   R3,#1
             DEC   R3
             CJNE  R3,#0H,KK1
KK2:         MOV   A,#7FH          ;数码显示8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10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3FH         ;数码显示0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0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6DH         ;数码显示5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0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06H        ;数码显示1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01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DEC   R2
             CJNE  R2,#0H,KK2
             MOV   R3,#1
             DEC   R3
             CJNE  R3,#0H,KK2
KK3:         MOV   A,#7FH         ;数码显示8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10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3FH        ;数码显示0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0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6DH        ;数码显示5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01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06H        ;数码显示1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011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DEC   R2
             CJNE  R2,#0H,KK3
             MOV   R3,#1
             DEC   R3
             CJNE  R3,#0H,KK3
KK4:         MOV   A,#7FH         ;数码显示8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10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3FH         ;数码显示0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101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6DH        ;数码显示5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1011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MOV   A,#06H        ;数码显示1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A,#01111111B   ;数码显示位置
             MOV   P0,A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DEC   R2
             CJNE  R2,#0H,KK4
             MOV   R3,#1
             DEC   R3
             CJNE  R3,#0H,KK4
             MOV   P0,#11111111B    ;数码显示关闭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JMP   KKK
DELAY:       MOV  R0,#0A5H         ;100毫秒延时子程序
DL0:         MOV  R1,#96H
             DJNZ  R1,$
             DJNZ  R0, DL0
             RET
DELAY1:      MOV  R0,#31H         ;500微秒延时子程序
DL1:         MOV  R1,#01H
             DJNZ  R1,$
             DJNZ  R0,DL1
             RET
             END

网友A:
这个程序能成功实现左移动吗?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这个程序我在学习板上试验正常但是循环右移请老师指点。

网友B:
程序属于机器操作,其实可以采用算法进行循环

网友B:
采用循环程序就短很多了,程式就下面
LP1:循环显示8位数码管、
LP2:右移所到之处,重复循环显示多遍
LP3:右移4个位置
没有电路板调试,自己调整吧
             ORG   0000H            ;晶振6,数码显示8051右移程序
             AJMP  START
START:       MOV   SP,#60H
                 MOV   R6,#250
aaa1:        MOV   R7,#250        ;上电延时
         DJNZ  R7,$
               DJNZ  R6,aaa1
KKK:        CLR   P1.4
               MOV   R5,#0           ;数码管右移4次
    LP3: MOV   R2,#250         ;每一个花样显示遍数
    LP2: MOV   DPTR,#TAB
               MOV   R3,#8           ;显示8位数码管
         MOV   R4,#01111111B   ;开始数码显示的位置
    LP1: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MOV   P0,R4  ;数码显示位置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1
               INC    DPTR       ;指向表格中的下一个数值
             MOV    A,R4       ;指向下一个数码显示的位置
             RR     A          ;指向下一个数码显示的位置
             MOV    R4,A       ;指向下一个数码显示的位置
             DJNZ   R3,LP1     ;8位都显示了吗?
             DJNZ   R2,LP2     ;遍数显示完成了吗
       INC    R5
             CJNE   R5,#4,LP3
      MOV   P0,#11111111B    ;数码显示关闭
             SETB  P2.7
             CLR   P2.7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JMP   KKK
TAB: DB   0,  0,  0,  0, 06H, 6DH, 3FH, 7FH, 0,  0,  0,  0
;        熄  熄  熄  熄   1    5    0    8   熄  熄  熄  熄
DELAY:       MOV  R6,#0A5H         ;100毫秒延时子程序
DL0:         MOV  R7,#96H
             DJNZ  R7,$
             DJNZ  R6, DL0
             RET
DELAY1:      MOV  R6,#31H         ;500微秒延时子程序
DL1:         MOV  R7,#01H
             DJNZ  R7,$
             DJNZ  R6,DL1
             RET
             END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点学习了今后有不明白的问题在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