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花了158元学了四个字:浪涌电流。

楼主(2014-10-21):
       今天花了158元学了四个字:浪涌电流。
        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前前后后做了三套板子,第一套电路不能工作,于是做了第二套,经测试,第二套能工作,但是电机转速不正常,于是决定做第三套。准备做第三套的时候,发现实验室没有氯化铁了,于是决定手工走锡路,今天上午整套驱动全部完成,开始测试了。
当我们把电路完全连接好后,测试舵机,能工作。电机转速好像受手的影响,一不小心,衣服被绞进齿轮里了。拆下轮胎,把衣服扯出来后,再测试电机,能转,但是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飞思卡尔核心板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了,用手摸芯片,发烫。赶紧断电,检查问题,疑芯片烧毁,遂求助于网络,果然是芯片烧了。于是花了300多买两套核心板,以防万一。不知道学校能报销多少。。。。。。
        当电路中有强电流通过时,要注意做好电路的隔离,以防浪涌电流对其他器件的影响,至于如何隔离,参见互联网各大论坛及期刊!
        今天这个教训很深刻,学到了电力电子的浪涌电流,铭记于心,久不能忘!此日记用以记录飞思卡尔比赛中点点滴滴,给后来者一些提醒,防止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2019-05-16):
你才多大功率,有这么大浪涌,估计你判断错了

网友B(2019-08-28):
浪涌电流一般在开关瞬间对电路的影响最大,产生的原因大致是电容的选择过大,在关断瞬间电容放电造成的!

网友C:
这是“浪涌”电流吗?像是电机的重负载电流接近短路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