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Win7登录密码

楼主(2014-10-21):
起因于今天下午,自己电脑的密码忘记了,然后怎么输就是怎么错误,完了当时,进不去系统当时,没办法,只得求助于网友,看网上说的,相当乱,也不知道那个对哪个错,我都尝试过好几个了,发现都是扯淡,一点都没用,最后看到了用PE进入计算机,可以更改运行程序,从而达到更改设置的目的(其实就是利用系统执行程序的后门,人为更改程序的名字,让系统自己错误地执行我们想要执行的程序),经过我下午的实验,最后成功了!!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我教大家如何攻入忘记密码的电脑(侵入别人的电脑也可以的),以我的电脑为例进行图文教程:

看见木有,我指的就是这种密码:
下面开始教程 :
准备好三样东西:
1.可用的U盘
2.通用PE(网上可以下载,用来制作启动盘)
3.WIN7.GHO镜像文件

好了,至于如何制作启动盘,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下载安装好软件后,插入U盘,运行通用PE这个软件,进行U盘的启动盘制作,按照软件的提示,一步步的操作,制作完成后,将你自己准备的额WIN7.GHO 文件拷贝复制到U盘就可以了,到此为止就做好了一个系统启动U盘;
接下来就是将做好的U盘 插入电脑,重新启动电脑,进入BOIS的BOOT选项更改启动顺序,选择为USB启动,就可以了,进入后如下图所示:

进入后,回车进入WIN8的PE镜像系统:如下图:

这样子,我们就通过PE进入我们的计算机了,是不是有点兴奋,别急,重点在后面:
打开计算机,选择装系统的盘,进入window文件,到system32文件夹里,找到cmd.exe和osk.exe这两个可执行程序,先将osk.exe重命名为osk1.exe,然后将cmd.exe重命名为osk.exe,改好后,退出就可以了。关闭计算机,重新启动计算机,拔掉U盘。/*解释下,这里更改名字主要是让系统在重新启动的时候再启动osk.exe程序的时候,让系统误启动了cmd.exe程序,以便于我们在进不了系统的操作下也能运行cmd.exe程序*/

如图所下:

重启后,将会到这个界面,这个时候点击左下角的图标:勾选上屏幕键盘,确定(表面上运行的是屏幕键盘,实际上运行的是命令提示符程序)

在打开的黑乎乎的窗口闪烁光标下:输入net user 用户名(比如:administrator,或者hejiapeng) 你重置的密码(例如:123456),实例: net user administrator 123456  回车即可完成密码的更改设置:

这个时候就大功告成了,你的密码可以用123456来登录了!也就是说你破解了密码,可以进入电脑了!所以说:我想说一句,千万别以为自己设置了密码会有多安全,可以跟你这么讲,你设置的密码在复杂,别人分分钟钟也可以破解了,懂了吧!!

好了,进入电脑后需要进入自己系统盘》window》system32将刚才改的两个文件,将名字改回来,不然的话,别人都可以通过那个命令更改你的密码,在更改文件的时候会涉及到权限不让你更改的问题,可以点击文件右键属性,安全,所有者,将你自己的用户的勾全部打上,一路确定退出就可以了!下次别人就更改不了你的密码了!!

好了!到此为止,一个简单的绕过window的用户口令入侵的操作就到此完结了!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试着去学学,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话(自己试过才知道) ,下次忘记密码的时候自己也能破解,省去重装系统这一办法!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B:
如果bios有密码就不知道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