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算法九例

楼主(2014-10-21):
一.冒泡法:
排序过程:
1)比较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若为逆序a[0]>a[1],则交换;然
后比较第二个数与第三个数;依次类推,直至第n-1个数和第
n个数比较为止——第一趟冒泡排序,结果最大的数被安置在
最后一个元素位置上
2)对前n-1个数进行第二趟冒泡排序,结果使次大的数被安置在
n-1个元素位置
3)重复上述过程,共经过n-1趟冒泡排序后,排序结束。
例题:#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1],i,j,t;
printf("Input 10 numbers:\n");
for(i=1;i<11;i++)
scanf("%d",&a);
printf("\n");
for(j=1;j<=9;j++)
for(i=1;i<=10-j;i++)
if(a>a[i+1])
{t=a; a=a[i+1]; a[i+1]=t;}
printf("The sorted numbers:\n");
for(i=1;i<11;i++)
printf("%d ",a);
}

二.选择法:
排序过程:
1)首先通过n-1次比较,从n个数中找出最小的, 将它与第一个数
交换第一趟选择排序,结果最小的数被安置在第一个元素位置上
2)再通过n-2次比较,从剩余的n-1个数中找出关键字次小的记录,
将它与第二个数交换第二趟选择排序
3)重复上述过程,共经过n-1趟排序后,排序结束。
例题:传统方法:#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1],i,j,k,x;
printf("Input 10 numbers:\n");
for(i=1;i<=10;i++)
scanf("%d",&a);
printf("\n");
for(i=1;i<=10;i++)
{ k=i;
for(j=i+1;j<=10;j++)
if(a[j]<a[k]) k=j;
if(i!=k)
{ x=a; a=a[k]; a[k]=x;}
}
printf("The sorted numbers:\n");
for(i=1;i<=10;i++)
printf("%d ",a);
}
函数法:void sort(int array[],int n)
{ int i,j,k,t;
for(i=0;i<n-1;i++)
{ k=i;
for(j=i+1;j<n;j++)
if(array[j]<array[k]) k=j;
if(k!=i)
{ t=array;
array=array[k];
array[k]=t;
}
}}
main()
{ int a[10],i;
for(i=0;i<10;i++)
scanf("%d",&a);
sort(a,10);/*数组名作函数参数*/
for(i=0;i<10;i++)
printf("%d ",a);
printf("\n");}

三.杨辉三角:(二维数组)
例题:杨辉三角要求打十行:

   #include<stdio.h>
     #include<time.h>
    void main()
     {
         double start, finish, cost;
         int line[100] = {0 };
         int i, r, size;
         printf( "Please input the SIZE: " );
         scanf( "%d", &size );
         start = (double)clock()/CLOCKS_PER_SEC;
         for( r=0; r<size; r++ )
             printf( "    " );
         line[0] = 1;
         printf( " %d\n", line[0] );
         for( i=1; i<size; i++ )
         {
             for( r=i; r>=1; r-- )
                 line[r] += line[r-1];
             for( r=0; r<size-i; r++ )
                 printf( "    " );
             for( r=0; r<=i; r++ )
                 printf( " %d     ", line[r] );
             printf( "\n" );

         finish = (double)clock()/CLOCKS_PER_SEC;
         cost = finish - start;
         printf( "\nCOST: %.6f s\n", cost );
                 }
                 }

.字符数组:(逆序排列)如:<ABCDE-EDCBA>
例题:把输入的字符串逆序排列,如输入ABCDE,输出为EDCBA
#include<string.h>
main()
{ char c,str[80];
int i,j;
printf("Enter a string:\n");
scanf(“%s”,str); /* 也可以gets(str);puts(str); */
for(i=0,j=strlen(str)-1;i<j;i++,j--)
{
c=str;
str=str[j];
str[j]=c;
}
printf("\nReversed string:\n%s\n",str);
}

五:水仙花数:
例题:打印出所有的水仙花数:
main()
{ int i,j,k,n;
printf(“水仙花数是:”);
for(n=100;n<1000;n++)
{ i=n/100;
j=n/10-i*10;
k=n%10;
if(n==i*i*i+j*j*j+k*k*k) printf(“%4d”,n);
}
printf(“\n”); }

六.素数:
素数是指除了1和它本身外没有其他因子的大于1的整数。数学上已经证明,要判断整数m是不是素数,只需判断m是否能被234…… 中的某一个数整除即可。在程序中如i>=k+1为真,则说明不存在2~ 之间的因子,所以此整数是素数。
例题:求100—200之间的全部素数之和
#include<math.h>
main( )
{int sum(int m);
int m,s=0;
for(m=101;m<=200;m=m+2)
s=s+sum(m);
printf(“s=%d\n”,s);
}

七.递归调用:(求阶乘)
例题1:求n的阶乘:
#include <stdio.h>
float fac(int n)
{ float f;
if(n<0) printf("n<0,data error!");
else if(n==0||n==1) f=1;
else f=fac(n-1)*n;
return(f);
}
main()
{ int n, ifloat y=0;
printf("Input a integer number:");
scanf("%d",&n);
y=fac(n);
printf("%d! =%f",n,y);
}
例题2: 求1!+2!+……n
#include <stdio.h>
float fac(int n)
{ float f;
if(n<0) printf("n<0,data error!");
else if(n==0||n==1) f=1;
else f=fac(n-1)*n;
return(f);
}
main()
{ int n, ifloat y=0;
printf("Input a integer number:");
scanf("%d",&n);
for(i=0;i<=n;i++)
y=y+fac(i);
printf("%d! =%f",n,y);
}

八:求二维数组各行元素之和:
例题:1.运用传统方法: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x[5][4],i,j;
for(i=0;i<=3;i++)
for(j=0;j<=2;j++)
scanf("%d",&x[j]);
for(i=0;i<=2;i++)
x[4]=0;
for(j=0;j<=4;j++)
x[j][3]=0;
for(i=0;i<=3;i++)
for(j=0;j<=2;j++)
{ x[3]+=x[j];
x[4][j]+=x[j];
x[4][3]+=x[j];
}
2.运用函数法:
void get_sum_row(int x[][3], int result[] ,int row, int col)
{ int i,j;
for(i=0;i<row;i++)
{ result=0;
for(j=0;j<col;j++)
result+=x[j];
}}
main()
{ int a[2][3]={3,6,9,1,4,7};
int sum_row[2],row=2,col=3,i;
get_sum_row(a,sum_row,row,col);/*数组名a作函数参数*/
for(i=0;i<row;i++)
printf("The sum of row[%d]=%d\n",i+1,sum_row);
}

九.Fibonacci数列:
例题:用数组求Fibonacci数列前20个数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i;
int f[20]={1,1};
for(i=2;i<20;i++)
f=f[i-2]+f[i-1];
for(i=0;i<20;i++)
{ if(i%5==0)
printf("\n");
printf("%12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