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循环中的语句只运行了一次后停止,死循环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4-10-21):
#include<reg51.h>
sbit ceng1=P2^0;
sbit ceng2=P2^1;
sbit ceng3=P2^2;
sbit ceng4=P2^3;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P1=0x00;
  P3=0x00;

  ceng1=1;
  ceng2=1;
  ceng3=1;
  ceng4=0;

   while(1)
   {
   p34=1;
    delay(2);
     p35=1;
    delay(2);
    p36=1;
    delay(2);
     p37=1;
    delay(2);
    p33=1;
    delay(2);
     p17=1;
    delay(2);
    p13=1;
    delay(2);
    p12=1;
    delay(2);
    p11=1;
    delay(2);
     p10=1;
    delay(2);
    p14=1;
    delay(2);
     p30=1;
    delay(2);
    p34=1;
    delay(2);

     //第一层运行完
    ceng1=1;
  ceng2=1;
  ceng3=0;
  ceng4=0;

   p34=1;
    delay(2);
     p35=1;
    delay(2);
    p36=1;
    delay(2);
     p37=1;
    delay(2);
    p33=1;
    delay(2);
     p17=1;
    delay(2);
    p13=1;
    delay(2);
    p12=1;
    delay(2);
    p11=1;
    delay(2);
     p10=1;
    delay(2);
    p14=1;
    delay(2);
     p30=1;
    delay(2);
    p34=1;
    delay(2);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i1,a;
for(i1=i;i1>0;i1--)
{
  for(a=5000;a>0;a--);
}
}

网友A:
你的第一层是不是要把
//第一层运行完
    ceng1=1;
  ceng2=1;
  ceng3=0;
  ceng4=0;
这段也包括经去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层是不是要把
//第一层运行完
    ceng1=1;

错了,是
ceng1=1;
  ceng2=1;
  ceng3=1;
  ceng4=0;
这段

网友B:
历害,又学习了,mark一下

网友C: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