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错误,小灯同学 没反应,望河马哥指教

楼主(2014-10-22):
#includ<reg51.h>
sbit p10=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
void main()
{
for(;;)
{p10=0xfe;
  delay(500);
  p10=0xfd;
  delay(500);
  p10=0xfb;
  delay(500);
}
}

网友A:
你的P10是位,又给一个16进制——还是好好看书吧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D1=P1^0;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1=0 ;
        delay02s();
        D1=1;
        delay02s();

     }
}
你试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