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表鬼影求指导

楼主(2014-10-24):
  下面是我的秒表程序,当按KEY键,秒表走动,当停秒时,LED数码管有很多的鬼影,数码管停秒的亮度比走动时要暗很多,想了很久,还没解决问题,求指导,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sfr P4=0xC0;
sfr P4M0=0xB4;
sfr P4M1=0xB3;
sfr P2M0=0x96;
sfr P2M1=0x95;
sfr P0M0=0x94;
sfr P0M1=0x93;

sbit DUANA=P2^6;
sbit DUANB=P2^7;
sbit DUANC=P4^5;
sbit key=P3^5;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6] = {
0xDD,0x11,0xD6,0x57,0x1B,0x4F,0xCF,0x15,0xDF,0x5F,0x9F,0xCB,0xCC,0xD3,0xCE,0x8E
};                  //用数组来存储数码管真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LedShi[10] = {
0xFD,0x31,0xF6,0x77,0x3B,0x6F,0xEF,0x35,0xFF,0x7F
};

unsigned char LedNumber[3] = {0};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disp;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P2M1=0x00;
  P2M0=0xFF;
  P0M1=0x00;
  P0M0=0xFF;
  P4M1=0x00;
  P4M0=0xFF;
  AUXR|=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AUXR&=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定时5MS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启内部定时器中断0;
        TR0=0;  //打开定时器0
  DUANA=1;
  DUANB=1;
  DUANC=1;
  P0=LedChar[0];
    while(1)
        {
                        if(key==0)
                          {
                                 Delay(10);
                                  {
                                          if(key==0)
                                        {
                                          TR0=1;
                                        }
                                        else
                                        TR0=0;
                                  }

                          }
                          if(20 == 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
                  counter = 0;
                  stopwatch++;
                  LedNumber[0] = stopwatch%10;
                  LedNumber[1] = stopwatch/10%10;
                  LedNumber[2] = stopwatch/100%10;
                 }
        P0 = 0x00;   //消隐
    switch(j)
    {
        case 0: DUANA=0; DUANB=0; DUANC=1; j++; P0=LedChar[LedNumber[0]]; break;
        case 1: DUANA=0; DUANB=1; DUANC=0; j++; P0=LedShi[LedNumber[1]]; break;
        case 2: DUANA=1; DUANB=0; DUANC=0; j=0; P0=LedChar[LedNumber[2]]; break;

        default: break;
    }    //动态刷新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的特殊写法,数字’1’为中断入口号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TH0=(65536-60000)/256;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65536-60000)%256;
    counter++;   //计数值counter加1

}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单片机是STC15F2K08S2,三位共阴数码管,位接P2.6.P2.7.P4.5,段接P0,P0直接接段,位经过三极管接到负极,内部晶振12M,KEY键是P3.5,7805稳压管,就这样,没其他了。当秒表停止时,会有很多鬼影出现,很不好,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B:
       P0 = 0x00;   //消隐
    switch(j)
    {
        case 0: DUANA=0; DUANB=0; DUANC=1; j++; P0=LedChar[LedNumber[0]]; break;
        case 1: DUANA=0; DUANB=1; DUANC=0; j++; P0=LedShi[LedNumber[1]]; break;
        case 2: DUANA=1; DUANB=0; DUANC=0; j=0; P0=LedChar[LedNumber[2]]; break;
        default: break;
    }    //动态刷新
    Delay(4);//////////////////////////////加上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 = 0x00;   //消隐
    switch(j)
    {

加了这个延时,鬼影是没问题了,但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的按键,变的很不灵活,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很不准确,希望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B:
Delay(4);//////////加上延时
可以短一些,
按键防抖时间也可以缩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这个延时,鬼影是没问题了,但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的按键,变的很不灵活,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

定时器可以总是打开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P2M1=0x00;
  P2M0=0xFF;
  P0M1=0x00;
  P0M0=0xFF;
  P4M1=0x00;
  P4M0=0xFF;
  AUXR|=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AUXR&=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定时5MS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启内部定时器中断0;
    TR0=1;  //打开定时器0
  DUANA=1;
  DUANB=1;
  DUANC=1;
  P0=LedChar[0];
    while(1)
        {
                 if(key)
                  {
                    Delay(2);
                     {
                      if(key)counter=0;
                     }
                  }
                 if(20 == 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
                  counter = 0;
                  stopwatch++;
                  LedNumber[0] = stopwatch%10;
                  LedNumber[1] = stopwatch/10%10;
                  LedNumber[2] = stopwatch/100%1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的特殊写法,数字’1’为中断入口号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TH0=(65536-60000)/256;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65536-60000)%256;
    counter++;   //计数值counter加1
    P0 = 0x00;   //消隐
     switch(j)
    {
        case 0: DUANA=0; DUANB=0; DUANC=1; j++; P0=LedChar[LedNumber[0]]; break;
        case 1: DUANA=0; DUANB=1; DUANC=0; j++; P0=LedShi[LedNumber[1]];  break;
        case 2: DUANA=1; DUANB=0; DUANC=0; j=0; P0=LedChar[LedNumber[2]]; break;
       default: j=0; break;
    }    //动态刷新

}

网友C:
搞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可以总是打开
{

秒表,我的按键是按一下,秒表停止,再按键,秒表启动。counter=0;是按键一直铵下才等于0,秒表停止,但是我要再按按键,要启动呢?这个counter=0;又要怎样表示呢?还没想通呢~

楼主:
还没搞定呢,又好提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秒表,我的按键是按一下,秒表停止,再按键,秒表启动。counter=0;是按键一直铵下才等于0,秒表停止,但 ...

while(1)
        {
                 if(key)
                  {
                    Delay(2);
                     {
                      if(key)F0=!F0;
                     }
                  }
                 if(20 == 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
                  counter = 0;
                  stopwatch++;
                  LedNumber[0] = stopwatch%10;
                  LedNumber[1] = stopwatch/10%10;
                  LedNumber[2] = stopwatch/100%1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的特殊写法,数字’1’为中断入口号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TH0=(65536-60000)/256;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65536-60000)%256;
    if(F0)counter++;   //计数值counter加1
    P0 = 0x00;   //消隐
     switch(j)
    {
        case 0: DUANA=0; DUANB=0; DUANC=1; j++; P0=LedChar[LedNumber[0]]; break;
        case 1: DUANA=0; DUANB=1; DUANC=0; j++; P0=LedShi[LedNumber[1]];  break;
        case 2: DUANA=1; DUANB=0; DUANC=0; j=0; P0=LedChar[LedNumber[2]]; break;
       default: j=0; break;
    }    //动态刷新

}

楼主:
F0=!F0;是取反的意思吧?为什么要这样呢?能解释一下吗?初学者我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if(key)

刚试了这一程序,还是不行啊。一上电,秒表就走动了,而且是慢走的,按了按键才正常走,一松按键,又变回慢走了,还是不行呢,这程序,看上去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一烧录了,就和想像的不一样了,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了这一程序,还是不行啊。一上电,秒表就走动了,而且是慢走的,按了按键才正常走,一松按键,又变回 ...

一上电,秒表是不会走动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上电,秒表是不会走动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整理

我按着你的这一提示,重新烧录了的,其他都没有变过,确实是一上电就走动了,是比较慢的走动,按按键,才正常的走动,照程序,一上电应该是不走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着你的这一提示,重新烧录了的,其他都没有变过,确实是一上电就走动了,是比较慢的走动,按按键,才 ...

把整个c文件晒到这里,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整个c文件晒到这里,让大家看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sfr P4=0xC0;
sfr P4M0=0xB4;
sfr P4M1=0xB3;
sfr P2M0=0x96;
sfr P2M1=0x95;
sfr P0M0=0x94;
sfr P0M1=0x93;

sbit DUANA=P2^6;
sbit DUANB=P2^7;
sbit DUANC=P4^5;
sbit key=P3^5;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6] = {
0xDD,0x11,0xD6,0x57,0x1B,0x4F,0xCF,0x15,0xDF,0x5F,0x9F,0xCB,0xCC,0xD3,0xCE,0x8E
};                  //用数组来存储数码管真值表
unsigned char code LedShi[10] = {
0xFD,0x31,0xF6,0x77,0x3B,0x6F,0xEF,0x35,0xFF,0x7F
};

unsigned char LedNumber[3] = {0};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F0 = 0;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disp;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P2M1=0x00;
  P2M0=0xFF;
  P0M1=0x00;
  P0M0=0xFF;
  P4M1=0x00;
  P4M0=0xFF;
  AUXR|=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AUXR&=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定时5MS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启内部定时器中断0;
        TR0=1;  //打开定时器0

  DUANA=1;
  DUANB=1;
  DUANC=1;
  P0=LedChar[0];
    while(1)
        {
                          if(key)
                          {
                                 Delay(10);
                                  {
                                          if(key)F0=!F0

                                  }

                          }

                          if(20 == 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
                  counter = 0;
                  stopwatch++;
                  LedNumber[0] = stopwatch%10;
                  LedNumber[1] = stopwatch/10%10;
                  LedNumber[2] = stopwatch/100%1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的特殊写法,数字’1’为中断入口号
{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TH0=(65536-60000)/256;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65536-60000)%256;
    //counter++;   //计数值counter加1
        if(F0)counter++;
        P0 = 0x00;   //消隐
    switch(j)
    {
        case 0: DUANA=0; DUANB=0; DUANC=1; j++; P0=LedChar[LedNumber[0]]; break;
        case 1: DUANA=0; DUANB=1; DUANC=0; j++; P0=LedShi[LedNumber[1]]; break;
        case 2: DUANA=1; DUANB=0; DUANC=0; j=0; P0=LedChar[LedNumber[2]]; break;

        default: break;
    }    //动态刷新

         //Delay(10);

}

网友B:
可以这样定义吗:unsigned char F0 = 0;
????????????????????????/
  if(20 == 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改成:  if(counte>=20)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while(1)
        {
                          if(!key)
                          {
                                 Delay(10);
                                  {
                                          if(!key)F0=!F0 ;      // F0不用定义
                                  }
                            while((!key);
                          }
                         if(counter>=20)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20次
                {
                  counter = 0;
                  stopwatch++;
                  LedNumber[0] = stopwatch%10;
                  LedNumber[1] = stopwatch/10%10;
                  LedNumber[2] = stopwatch/100%10;
                 }
        }
}

网友B:
【 if(20 == counter)  】
这个是变慢的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 if(20 == counter)  】
这个是变慢的罪魁祸首

问题已经解决了,C语言真是博大精深啊。

网友D(2016-12-31):
软件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