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这个程序错在哪里,我要它一个按钮在一定时间内按下两次以上灯亮。帮忙谢谢

楼主(2014-10-25):
你应该增加消抖动处理,然后做一个软件计数器,当计数器增加到二的时候清零,然后执行相应的按键操作

网友A:
这个要怎么写啊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

网友A:
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B: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temp,temp1;
sbit k1=P1^0;
sbit LED=P0^0;//lLED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xms; i>0; i--)
    {
            for(j=110; j>0; j--);
     }
}

void main()
{
        temp = 0;
        temp1 = 0;
          while(1)
           {
            while(k1==0)// 判断K1是否按下
         {
                 while(k1==1)//等待按键释放
                         {
                                temp++;
                               delay(1);
                               temp1++;
                         if(temp1<2000)//判断是否在2秒内
                         {
                           if(temp >= 2) //判断次数是否2次以上
                               {
                                LED =0;
                                temp1 = 0;
                                   temp = 0;
                                }
                        else
                        {
                                LED =1;                                                                                                    }                          }
                        }
                        }
        }
}

网友C:
你的计时程序不应在while中实现,

网友B:
是的,没考虑好,应该放在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