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按下K3键的时候怎么修改程序使得LED灯灭???

楼主(2014-10-25):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2
sbit k1=P0^0;
sbit k2=P0^1;
sbit k3=P0^2;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
{
        uint i,j;
        j=0x01;
        while(1)
        {
        P2=j;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j=_cror_(j,1);
                                while((k1==0)&&(i<50))
                                {
                                        delay10ms();
                                        i++;
                                }
                                i=0;
                        }
                }
                if(k2==0)
                {
                        delay10ms();
                        if(k2==0)
                        {
                                j=_crol_(j,1);
                                while((k2==0)&&(i<50))
                                {
                                        delay10ms();
                                        i++;
                                }
                                i=0;
                        }
                }
        }
        if(k3==0)
        {
                delay10ms();
                if(k3==0)
                {
                        P2=0x00;
                }
        }
}
void delay10ms(void)
{
        uchar a,b,c;
        for(a=1;a>0;a--)
                for(b=75;b>0;b--)
                        for(c=135;c>0;c--);
}

网友A:
                if(k3==0)
                {
                        P2=0x00;
                }

改为

                if(k3==0)
                {
                        P2=0xf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3==0)
                {
                        P2=0x00;

不行喔,按下K3键的时候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B:
不知道 你的问题 解决没有 问题很简单 因为你的k3按键扫描在主循环外面 程序永远都不可能检测到 k3的动作把if(!k3){delay10ms();if(!k3){P2 =0x00;}}这一段移到上面的括号里面 就有效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