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多按几次按键,LED灯的亮灭出现差错了??

楼主(2014-10-25):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void);
         sbit led=P0^0;
         sbit k1=P1^0;
         void main()
         {
                  P0=0x00;
                while(1)
                {
                         if(k1==0)
                        {
                                delayms();
                                P0=0x01;
                        }
                                if(k1==0)
                                {
                                        delayms();
                                        P0=0x00;
                                }
                }
         }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a,b,c;
                 for(a=1;a>0;a--)
                         for(b=75;b>0;b--)
                                for(c=135;c>0;c--);
         }

网友A:
按键按下可能执行: P0=0x01;
  或者是执行: P0=0x00;
不一定

网友A:
重复执行P0=0x01;
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其实按键按下已经响应了
重复执行P0=0x00
也是一样不知道,也是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执行P0=0x01;
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其实按键按下已经响应了
重复执行P0=0x00

那请问一下应该怎么修改程序呢??

网友B:
你没有按键状态松手检查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void);
         sbit led=P0^0;
         sbit k1=P1^0;
         void main()
         {
                 P0=0x00;
                while(1)
                {
                         if(k1==0)
                        {
                               delayms();
                                if(k1==0)
                                 {
                                       P0 ^=0x01;
                                       while(!K1);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应该怎么修改程序呢??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void);
         sbit led=P0^0;
         sbit k1=P1^0;
         void main()
         {
                  P0=0x00;
                while(1)
                {
                        while(k1)delayms(5);
                           P0=0x01;
                        while(!k1)delayms(5);
                        while(k1)delayms(5);
                             P0=0x00;
                        while(!k1)delayms(5);
                }
         }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a,b,c;
                 for(a=1;a>0;a--)
                         for(b=75;b>0;b--)
                                for(c=135;c>0;c--);
         }

网友C: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void);
sbit led=P0^0;
sbit k1=P1^0;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1==0)//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1==1)//判断按下是否释放
                        {
                                delayms();
                                led = !led;
                        }
                }
        }
}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a,b,c;
    for(a=1;a>0;a--)
    for(b=75;b>0;b--)
    for(c=135;c>0;c--);
}

网友D(2016-03-13):
按键没有去除抖动

网友E:
程序跑飞,按键无法判断现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