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我了,有人能帮忙看看嘛

楼主:
电子设计小比赛,遇到一个地方不明白头疼死了仿真图在附件里,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void delay(char ms);
  char temp,password[4],i=1;
  P0=0X00;
  P1=0X00;
  P3=0XFE;
  while(1)
  { temp=P3;
   if(temp!=0xfe)
    break;//有按键按下跳出循环,先不考虑消抖问题
  }
  P0=0x3f;//数码管显示8

}
void delay(char ms)
{
char i,j;
for(i=112;i>0;i--)
  for(j=ms;j>0;j--);
}

按说应该是按下按键后才显示0,为什么我还没按就显示零了啊愁死了求解答啊

网友A(2014-10-26):
这样改一下, 因为程序已执行到最后一句, 松手不显示0
void main()
{ void delay(char ms);
  char temp,password[4],i=1;
  P0=0X00;
  P1=0X00;
  P3=0XFE;
  while(1)
  {
     temp=P3;
     while (temp==0xfe)
      P0=0x3f;//数码管显示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一下, 因为程序已执行到最后一句, 松手不显示0
{ void delay(char ms);

你好,首先谢谢你解答。。。你这个temp只要不按下按键按说应该一直等于0xfe的啊,所以应该一直显示零啊,但为什么仿真时候啥都不显示呢。。。。。和我这个一样,好像是单片机认为temp一直不等于0xfe?不应该啊temp不是用来储存P3吗怎么能不等呢???

网友C:
while(1)
   {
         temp=P3;
         while (temp!=0xfe)
          {
                  P0=0x3f;//数码管显示8

          }

   }

网友D:
  你用的是共阴数码管,P0=0x3f;这句就是显示数字0的代码。

网友E:
模拟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