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关于频率的测试

楼主(2014-10-26):
   我采用P3.4口来测试的,现在测试的频率是50KHZ-200KHZ这个范围,经常的测试的是150KHZ;我原来采用的是
下面的程序  不过只能测到4KHZ,现在就测不到了,向各位请教程序上怎么修改,谢谢,硬件上有什么方法吗?
unsigned int plcs()//频率测试,25MS所得到的下降沿数
{
     uint k=0;
  TMOD=0X10;         //T1: 16位定时器
  TH1=50000/256;    //T1: 定时器初值
  TL1=50000%256;     //T1: 定时器初值
  IT1=1;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
  ET1=1;      //定时器1开中断
     TF1=0;         //定时器1溢出标志清零
  TR1=1;      //启动T1
  IE=0x84;        //开外部中断1中断
     do{}while(!TF1);   //等待定时器0溢出
  TR1=EX1=TF1=0;    //停止T1和外部中断1;定时器1中断标志位清零
     plcy=plcy*3000/23;
  k=plcy;
  plcy=0;
  EA=0;
  return(k);
  }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样的程序 ,可以测试到几百k,明天到公司找到了帮你上传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