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外部中断INT0错在哪里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0;

void mian()
{
        LED = 1;
        EA =1;
        EX0 =1;
    IT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0
{
        LED = ~LED;
}

为啥不是我按一下才取反,
而是一直闪
求大神告诉下

网友A(2014-10-26):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0^1;//sbit是定义寄存器的位
void main()//main函数写错了,写错了程序能编译,下载时也显示下载成功,但没有效果
{
        EA =1;
        EX0 =1;
        IT0 = 1;               //加上死循环          while(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0
{
        LED = ~LED;
}

网友A:
这个图片是用你的程序下载,显示下载成功

网友A: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哎我好2

网友A:
你可明白了

网友B:
我按你说的改正后为啥没有响应中断,啥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按你说的改正后为啥没有响应中断,啥问题呢

你有没有加死循环,你把的复制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按你说的改正后为啥没有响应中断,啥问题呢

我试过了,行呀

网友B:
现在可以了,我该为IT0=0;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了,我该为IT0=0;就可以了

IT=0,是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