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只小菜鸟弱弱的问下大哥大姐们,画PCB图的时候我布局很难看有啥办法没

楼主(2014-10-27):
请问画PCB板怎么布线才好呢;每次我想手动布线,不到一半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勇气了,单片机接口那里乱成一团太难看了。底层板和面板布线遵循啥原则呢壹壹哎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A(2017-02-19):
可以手动布线和自动布线相结和

网友B:
多看看高手的排线,自己多练练就有自己的思路了

网友C:
2.1        元器件布局应合理、整齐、美观,并在布线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改优化,元器件尽量摆放均匀整齐,相关器件应靠近。
2.2        注意整体机械结构,想象实物情况,不要在位置上发生相互冲突
2.3        PCB元器件应尽量放在100mil栅格上,然后才是50,25
2.4        检查元器件的安装方向、层面
2.5        同类相关元件尽量排列方向一致
2.6        键盘、接线端子等外部接口要考虑人性化设计与业内惯用布局
2.7        若用一张原理图的不同外形的PCB,要保证相同功能的数码管、指示灯、按键、继电器触点输出有相同的位置布局

网友D:
前期布局最重要,刚学没必要纠结怎么走线

网友E:
先排大件,再放小件,坚持画几块板,就不会感觉难了

网友F:
多画一些板子,自然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F:
最好是买本书来看,结合书本理论实际动手,多画几块板子

网友G:
好像有一些布线规则,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