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给单片机烧程序?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4-10-27):
如题,谢谢

网友A:
你要烧录的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STC12C2052

楼主:
谢谢,我的用串口下载被锁住了,想通过ulink下载来激活

网友B:
用串口没有理由被锁住啊  是不是 选择p10 和p11 选项?

楼主:
是晶振旁边的电容太大了,直接把单片机弄坏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