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STC12C2052解锁????

楼主(2014-10-27):
如题,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要读出里面的内容是吧?

网友A:
这个需要拿到深圳去做破解,把芯片弄开,然后用电子显微镜读里面的内容

楼主:
不是
就是现在下不进程序去了

楼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B:
把p1.0和p11短接到地 就可以了饿

楼主:
晶振旁边的电容太大了,把单片机弄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