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求指导 ,TTL反相器原理

楼主:
反相器原理搞了很久,搞不明白。三极管原理也是半懂。就明白简单的放大作用。据我所知一般基极是控制端,集电极是外部电压端。发射极是输出端,可是TTL反相器里面T1(第一个三极管)就很奇怪,控制端是发射极?基极输入外部电压?真不能理解书上的内容。请高手帮帮忙解释一下原理。

图

网友A(2014-10-29):
这是对电路的认识问题,此时的三极管不是处于放大装态,而是处于要么导通,要么截止的开关状态。如果把VT1的发射极一端接上一只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地,在电阻两端加上电压,就容易理解电路的本质了,从而可以分析出来输入端的高低电平是和输出端的高低电平相反的,也就是实现了反相的功能了。我觉得对于各类集成电路的反相器,完全没有必要弄清楚内部结构原理的必要,只要知道具体的逻辑功能就可以了,否则就会影响学习的进度。

网友B:
放大电路三种组态,其中共基放大就是发射极输入。而且是同相放大器。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分析方法不一样,开关电路可以用短路法,放大电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