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变频空调维修记

楼主(2014-10-28):
    海尔KFR-35GW/E1(DBP)变频空调,开机制冷,外机不工作,内机正常出风,几分钟后显示E7,查代码为外机压缩机保护;这时肯定要去检查外机传感器,经查,有两个是10K(当时室温在30度左右,测得电阻在7-8K之间,一个是测室外温度的,另一个应该是压缩机吸气传感器)的,还有一个是380K(当时室温在30度左右,应该是压缩机排气传感器,25度时应该是500K吧!)左右,也不知道是否正常,特别是后一个,我将其取下,放入80度的水中,电阻急剧下降,我想应该没多大问题;回过头来我把通讯线断开,再开机,结果内机转几分钟后任然显示E7,这说明E7显示内容不是上面那个结果,我想是不是通讯线出了问题,于是开始检查通讯线,测外机接线柱,发现开机瞬间NS有24V,随即就降到几V,断开接线柱的通讯线,测室内通讯线NS有三四十的电压波动,绪怀疑外机通讯电路短路,但测试时有好几兆呢,问题在哪里呢?无意间我在测量CPU 5V电的时候,由于主板上有硅胶,测量时按的比较重,当测到5V整流二极管输出时,表还没有反应过来CPU旁边的一个指示红灯亮了一下,一放就不亮了,于是又按下去,又亮了,这次没放,表也显示5V了,我晕!?原来是外机CPU没有工作!!!通讯肯定也不通了!内机显示的代码是错的!这也遇得到哦?绪检查5V的这个开关电源,原来是开关变压器脚长时间受热虚焊了,补焊后将机器装还原,开机一切正常;再次测量NS的电压,在几V-40几V之间不断的跳变。
     通过这次维修过程可以看出,就和修电视一样,只要机器不工作,首先检查电源和CPU,这是最起码的,不要被机器上的代码误导了,只有电源正常了,CPU复位了,晶振起振了机器才有工作的可能,不然一切都是浮云……

   附上 海尔KFR-35GW/E1(DBP)的故障代码:

室内热敏电阻异常 E1           室内故障
热交热敏电阻异常 E2           室内故障
室外EEPROM故障 E3           室外控制板故障
IPM保护 E4           室外模块故障
AC电流过流保护或电流传感器坏 E5           室外模块故障
CBD(室外控制板)与模块通讯故障 E6           室外控制板故障
压缩机过温/压力过高保护 E7           室外控制板故障
电源过压/欠压保护 E8           室外模块故障
压缩机堵转 E9           室外模块故障
吐出温度保护 E10           室外控制板故障
外风机异常保护 E11           室外控制板故障
室外除霜电阻异常 E12           室外控制板故障
室外吸气电阻异常 E13           室外控制板故障
室外环境电阻异常 E14           室外控制板故障
室外吐气电阻异常 E15           室外控制板故障
压缩机吸气过高 E16           室外控制板故障
内机、外机通讯异常 E17           内外通讯故障
室内EEPROM异常 E18           室内故障
内风机异常 E19           室内故障
压缩机运行失步压缩机脱离位置 E20           室外模块故障
位置检测回路故障 E21           室外模块故障
压缩机损坏 E22           室外模块故障
室内过负荷停机 E23           室内故障
室内防冰霜停机 E24           室内故障
室内TC不正常 E25           室内故障
压缩机振动过大 E26           室外模块故障
压缩机启动异常 E27           室外模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