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理解

楼主(2014-10-29):
我想问,如果电源是交流电,电阻R1会不会流过电流。C1是个电容,旁边连了导线(虽然实际情况不能有,只是假如有的话)问题1
我觉得电流不会流过R1因为,电流由导线流走了。(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假设的答案是正确,看下面图2
图2是三极管放大电路。U1是交流电源,我认为当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情况下,电流会直接流到地而不会经过电阻Rl(负载)图三。理由同上(我的想法)。
但实际上图二是三极管的放大典型电路,也就是能起到放大作用,实在是无法理解如何工作。求高手解释一下原理。问题2(关键)

PS:我是理解不了TTL反相器电路,去学三极管原理的。现在三极管不懂了。。。

图

图2

图2

图三

图三

楼主:
楼上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标题写错了,我不是只想知道电容的作用

楼主:
经过苦思冥想,终于弄明白了。还是得靠自己呀。。。。

网友A:
认识极端的混淆。此处的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而不是开关状态。这里的电容起到隔直和耦合作用,目的是不让前级的直流工作点因为RL的并联作用而受到影响。用图二来分析放大状态的电路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识极端的混淆。此处的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而不是开关状态。这里的电容起到隔直和耦合作用,目的是 ...

现在明白了,当时的确走进了误区。现在我想知道一下什么是耦合作用。

网友B:
你把交流通路图画出来分析放大电路

网友C:
现在明白了,当时的确走进了误区。现在我想知道一下什么是耦合作用。

信号能传过去就是耦合

网友D(2015-01-25):
电容隔离直流的 RC是负载电阻 叫直流电源的能量转换成交流信号的放大 具体分析要看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分析直流通路时 电容相当于开路 而分析交流信号时直流电源和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E(2015-03-15):
原理学来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