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芯片,能够正常识别USB芯片,但是就是不能识别MCU,也就不能下载

楼主(2014-10-29):
用28脚CH341A芯片,能够正常识别USB芯片,但是就是不能识别MCU,也就不能下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希望高手解疑

网友A:
也许是你 单片机方面的电路有问题 比如说晶振没有起震  不如你先看看 能不能进行串口通讯

楼主:
我用的是atmega128芯片,晶振是14MKZ,电容是22pf

网友B(2016-10-12):
同问,我连芯片都不识别怎么办,一直unknownDivice

网友C:
我用的是CH340,12MHz,30pF容,使用正常,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