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详解 static INT8U Send_buf[10]={0};

楼主(2014-10-30):
static INT8U Send_buf[10]={0};
我的理解: 是把INT8U Send_buf[10] 这两个变量声明为静态类型static 可不可以把类型设为其它的类型?比如动态类型 auto
*(Str+i)=(INT8U)(xorsum>>8);
*(Str+i+1)=(INT8U)(xorsum & 0x00ff);
这两代码看得我一头雾水啊 求详解啊

9600波特率在串口通信中起什么作用呢?不设置波特率会怎样呢?本人初学 请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楼主可百度一下静态变量和auto的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B:
全局变量声明之前加上static,就是静态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和静态全局变量都是静态存储的;在存储上无区别。区别在于他们的作用域;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源程序,当源程序有多个源文件组成时,全局变量在各个源程序文件都是有效的;而静态全局变量怎被限制了作用域,只在定义该变量的源文件内有用在同一程序的其他源文件不能使用! 还有静态全局变量只初始化一次,防止在其他源文件调用!而全局变量可以再其他源文件初始化!!

网友B:
静态变量是一种生存期为整个源程序的量。虽然离开定义它的函数后不能使用,但如再次调用定义它的函数时,它又可继续使用,而且保存了前次被调用后留下的值。

网友C(2017-09-23):
static INT8U Send_buf[10]={0};我编译老是出错,提示error c129:missing";"before "Send_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