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 这里num=0的时候延时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4-10-30):
这是一段定时器+软件技术的延时程序,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num;                            //这里num=0的时候延时就不起作用了???

void main()

{

            a=0xfe;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0=a;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0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0)

            {

                     num=0

                     a=_crol_(a,1);

             }

}

网友A:
中断号搞错了,是1不是0.interrupt 0改为1.  num=0少分号。num==200改为20

网友B:
不是你那样理解的,开头没给num赋值,中断程序里num++

网友B:
是因为程序默认num的值为0

网友B:
定义的时候赋值为0一样可以。